谁能帮我看看这个最简单的继电器怎么吸合

楼主(2011-06-24):
就这么个简单的继电器,直接在线圈两端接一个6v左右的电池(我量过电压,是个快没电的9v电池),居然不能吸合?反正是没任何反映,虽说是5v继电器,但也应该可以动作吧?怎么样才能让它吸合呢?

另外,这个继电器上写的那四个参数是啥意思?

楼主:
已经解决,发现是9v层叠没电之后内阻变大,带上负载之后电压根本没有5v了,另外还想问问,继电器吸合到底是要一定的电压还是一定的电流?哪个是必要条件?

楼主:
通过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发现是9v层叠没电之后内阻变大,带上负载之后电压根本没有5v了,另外还想问问,继电器吸合到底是要一定的电压还是一定的电流?哪个是必要条件?

继电器吸合的要求是供给的电流大于最小吸合电流值,因为磁场是由电流产生的。至于前面的那4个参数,表示的是继电器触点能承受的电压和电流值。从数据上看,触点能承受的电流是交、直流10A。

网友(2011-08-01):
那就是说是要一定的电流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