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为什么这段代码在multisim下不能运行

楼主(2011-06-24):
我是在KEIL中写代码生成HEX之后放到multisim中。
这是让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40,0xcf,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
uchar num;

void main()
{
        P2=0x80;
        P0=0xcf;
        while(1);
}

这样就可以显示为1

但是如果改代码为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40,0xcf,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
uchar num;

void main()
{
        P2=0x80;
        P0=table[1];
        while(1);
}

区别就在P0处用数组赋值就不行,为什么?

楼主:
PO和数码管间用锁存器接通,但是去掉锁存器第二段代码就可以是数码管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