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固件的哪个版本比较稳定

楼主(2011-06-24):
看到坛子里童鞋们都在升级固件,我想问一下,现在,哪一版本的固件比较好,比较稳定,如何检测自己的AR固件是哪个版本的。谢谢!

网友:
本应说版本高的好,但比较下来不是那么回事。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是:①执行下降命令时离地20公分左右硬着陆无缓冲,代价太大。②遇紊流时很容易颠覆,不如旧版。③前端摄像头不接上,不能起飞。此三处均是买家烧钱商家赢利的招。客观的说rom就那么点大,顾此失彼不能两全。但赢利当头高手就登不了场,这也就是为什么伟大的ar.drone在室内竟然不能象80元的3.5通直升机那样平稳飞越高低有别目标的原因所在。其实源程序只要把人工操控设为最高权限,一旦手指脱离操控屏,程序现时高度取样维持自动控制就可以实现的。然而极致的完美虽然可以避免30米高度的坠机但也是会断财路的,这同九鹰始终不改平衡杆脱机弊端是一码事,也是他日你当老总时的必然选择。

楼主:
那到底用哪个版本的好呢,1.3.3吗,总得用一个吧,怎么知道自主的版本号呢?

网友:
运行FW Manager软件,其中底部白色字体显示的是你的ar.drone的版本,中间黑体字是可供选择的历史版本。本人感觉1.5.1版尚可,你也可以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