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1模拟不对???求指教

楼主(2011-06-24):
下载了个multisim11,用晶体管电路设计书上第1个例子试试,却发现模拟出的波型失真,同样的电路,同样的元件,在LTSpice里模拟出的波型很完美,求指教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ltspice的电路图

这个是ltspice的模拟的波型图,很完美

这个是multisim11的电路图

这个是multisim11的模拟的波型图,下部出现失真

在LTSpice里,工作点是5.72V,而在Multisim11里却是4.68V,低了1V,造成波型下部失真,这是怎么回事?我用的同一个晶体管,2sc1815,就是两个软件里都共同有的元件,按书上说的,随便什么晶体管都可以的。
另外,我看了看,在LISpice里,2sc1815工作时的压降是0.72V,而在Multisim11里的真流分析后,压降是0.46V,差了好多,难道在两个软件中,元件的SPICE模型不一样?其他的参数也搞不太清。

网友:
这个已经讨论过了

楼主:
自问自答:
结合2楼给出,在那个贴子里看看了,再看看自己的电路图发现问题:
1.信号发生器确实有问题,把-连到GND了,应该用COM,结果输入信号的幅度确实超了。
2.改过信号发生器后,失真有所改善,但仍存在失真。
分析原因:
在LTSpice中,工作点是5.72V,而在Multisim11里却是4.68V,低了1V。所以信号下部失真,在Multisim把那个100K改成105K,好了。但是为什么呢?感觉还是模型的问题。把Multisim11里的2sc1815的SPICE模型复制下来,打开LTSPICE的三极管库复制进去,要改一下的,重新运行LTSpice,把Q2sc1815改成从Multisim11移植来的2sc1815,模拟,啊哈,也出现失真了,在看工作点,也是4.68。Vb和Ve Vc的数据与Multisim11都一样。
问题找到了,还是Spice模型不一样造成的。就是这个2SC1815很奇怪,其他的BE压降确实都在0.6左右,就这个,直流分析工作时压降是0.46。不知怎么回事?还要好好看看它的SPICE和LTSPIC哪一点不一样。
总体上,原书中的工作点设得确实有点低。提高后在Multisim11模拟就没问题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还是Spice模型不一样造成的。"

a sim is as good as the models used.

if you are looking for that precise of a result, you should have built a real thing. The key to a success sim is to understand its limit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