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编码器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1-06-24):
看到一机械系统上,用了增量式光电编码器,另外还有一个光电开关或者是一个霍尔开关,谁能帮忙解释一下这个光电开关的作用?已知光电编码器有Z相引线了。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个老师说这是定相对机械零点的,我还是不能理解,这个是用在雷达系统无限旋转的方位轴上的,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光电编码器在已经有Z相输出,那么就在上电的时刻我把此时的位置记为零点有什么不妥吗?(方位轴可360°旋转)。继续等待大侠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你说的是绝对值编码器吧

楼主:
补充2:不知在1,2楼是否我没说清楚;

1.光电编码器的类型:我看了光电编码器的引线,五根引线,A、B、Z相和两根电源线,确定是相对编码器。

2.光电编码器的安装方式:光电编码器和电机安装在一起,电机轴通过同步带驱动系统方位输出轴的大带轮(减速比为1:28),方位轴相对系统固定地盘有一个光电开关(固定地盘上是个光电发射管,方位轴上装有接收装置)

3.方位轴在电机驱动下需要360°旋转。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光电编码器在已经有Z相输出,那么就在上电的时刻我把此时的位置记为方位轴零点,通过电机轴和方位轴之间的传动比计算方位轴的转角有什么不妥吗?(方位轴可360°旋转)。等待大侠解答!谢谢

谢谢您能关注和答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测速用的吧,光电开关来计数!

网友:
欧姆龙的挺好

网友:
正交增量编码器是用来测速的。
而楼猪说的
光电开关或霍尔是安装在末端驱动轴上用于计算末端旋转圈速
当然可以作为零点用
这样是为了消除
1:28的减速比所带来累计误差

网友(2011-08-05):
光电开关计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