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下面这个无线接收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6-24):
这个是315m无线模块的接收电路。现在问题是做好了之后收不到信号。哪位坛友能帮忙分析下原理。另外调试的时候用示波器比较好,还是频谱仪比较好?

楼主:
左边是做在PCB上的天线,接收315M的信号,右边RF—IN是接到单片机了,

网友:
D2短路,C4加大到0.1uF至1uF,820K加大可增感度,集极再串接電阻而改由集极輸出使靜態維持在低位准。你現在只改C4也勉強可以用。輸出端用示波器測量即可。

网友:
集电极电流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d2短路,c4加大到0.1uf至1uf,820k加大可增感度,集极再串接電阻而改由集极輸出使靜態維持在低位准。你現在只改c4也勉強可以用。輸出端用示波器測量即可。

谢谢yeutay  ,明天上班试一下。
我分析他的原理应该是类似于调幅收音机。天线接收高频信号,C4是为信号提供一个高频通路,接收到的信号经过D2检波,变成低频的信号,控制三极管开关,进而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产生一个放大的信号,这个信号应该和发射端未调制的信号相位相反。这样就完成了信号的接收,通过采样单片机就知道了发送的数据。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还有个问题是,画在PCB上的天线会不会影响效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C4 加那么大,串联谐振中心频率在哪儿?

电路参数调整好的话,可以不用D2,三极管的发射结就可以作为检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集电极电流多大?

明天测试一下,按照图上的参数估算,正常应该在几十微安吧

网友:
汗。。。设计三极管电路要先考虑好多大电流。

网友:
三极管基射間等效檢波二极管其ft应大于接收頻率,C4路径包含RF及CODE,串联谐振中心频率为三极管的等效电容主要是 Cbe,但檢波二极管与C4呈并聠有著类似'超再生但无振盪'C4上存負电压。三极管集极为正相输出。本电路頻寬大丶感度低。你作拷貝RF遙控器的吧
"C4路径包含RF及CODE"故以整串CODE时間去求C4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极管基射間等效檢波二极管其ft应大于接收頻率,c4路径包含rf及code,串联谐振中心频率为三极管的等效电容主要是 cbe,但檢波二极管与c4呈并聠有著类似'超再生但无振盪'c4上存負电压。三极管集极为正相输出。本电路頻寬大丶感度低。你作拷貝rf遙控器的吧
"c4路径包含rf及code"故以整串code时間去求c4 。
厉害一下子看出做什么来了,现在是用示波器测量信号幅度有点低,应该是PCB天线设计的不太好,是不是天线要设计的尽量围住比较大的面积?C4和天线要谐振么?PCB天线的阻抗不太好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