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将光电二极管的电流信号转化成电压信号?

楼主(2011-06-24):
如题
怎样将光电二极管的电流信号转化成电压信号

网友:
电阻采样,运放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吗?

网友:
可以,I/V 变换么。

你搜google:I/V 变换。

或者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恩 多谢

网友:
最好直接用运放 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流很小的

网友:
两只1M的电阻早联然且用MCU采样电压就可以了,大电阻会把电流信号转成电压。

网友:
问题很不完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哪该怎么表述?

网友(2015-10-21):
文档里有参考电路,麻烦把AD795的PDF文档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