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被ADSL供应商忽悠? 必读技巧:玩转宽带 揭开ADSL Modem鲜为人知秘密.

楼主(2011-06-24):
对于ADSL宽带用户而言,很少有人去关注ADSL宽带Modem,更没有人去研究ADSL宽带Modem中的一些选项参数。事实上,ADSL宽带Modem中的一些参数还是大有学问可讲的,通过这些参数,不仅可以检测出用户ADSL线路的通信质量,还可以检测出宽带运营商分配给自己的带宽资源。更重要的是,通过ADSL宽带Modem中的一些参数,可以判断一些网络故障,这都是ADSL宽带Modem中鲜为人知的秘密。

      在ADSL宽带Modem中,到底隐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呢?现在笔者向大家一一介绍清楚。

      如何查看ADSL宽带Modem的参数

      ADSL宽带Modem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一般在宽带Modem的配置页面中,只有进入ADSL宽带Modem的配置页面,我们才能看到ADSL宽带Modem的所有参数。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ADSL宽带Modem,全部是通过Web页面配置管理的,通过浏览器就可以查看到ADSL宽带Modem的各项参数。要想查看ADSL宽带Modem的参数,第一步就是让PC与ADSL宽带Modem建立通讯,一般由以下几个步骤:
      1、将ADSL宽带Modem与PC的通过网线连接起来,打开ADSL宽带Modem的电源,并且保证ADSL线路已经激活。如果ADSL线路没有激活,我们无法看到ADSL的线路及带宽资源信息。
      2、IP地址设定:ADSL宽带Modem都会有一个管理IP地址,大多数品牌的ADSL宽带Modem的管理地址为192.168.1.1。要想PC能够与ADSL宽带Modem通讯,必须让PC与ADSL宽带Modem的IP在同一网段。

    说明:每一款品牌的ADSL宽带Modem的管理地址都是不同的,大家可以到其官方站点去查询管理地址信息。
      3、登录ADSL宽带Modem管理界面:PC的网卡地址设置完毕后,在IE浏览器中输入ADSL宽带Modem的地址,系统会弹出一个登录界面,输入ADSL宽带Modem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就进入了宽带Modem的管理界面,ADSL宽带Modem的各项参数也一览无余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说明:每一款品牌的ADSL宽带Modem,其用户名和密码也是不同的,用户可以到其官方网站去查询用户名和密码信息。默认状态下,ADSL宽带Modem的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或root。

      当我们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后便可以进入ADSL宽带Modem的管理配置界面,浏览器的左边提供了该款宽带Modem的所有配置选项(如下图)。以笔者的中兴831B宽带Modem为例,分别介绍一下ADSL宽带Modem中一些参数的秘密。

   点击ADSL宽带Modem的“系统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笔者ADSL线路的质量,以及带宽资源。在ADSL线路没有激之前,我们只能看到ADSL宽带Modem的基本信息(如图),“ADSL信息”全部是空白的。ADSL宽带Modem的基本信息中,不但提供了生产厂家的信息及软件版本号,还提供了该宽带Modem的MAC地址和管理IP地址。

    当ADSL线路激活之后,ADSL宽带Modem中的系统信息中的“ADSL信息”将不再是空白,而是如图所示的一系列数字。通过“ADSL信息”中的数字,下面,我们将这些参数的意义分别解释一下。

    “ADSL信息”中的状态和通道我们是无需理会的,这传递的是宽带运营商局端DSLAM节点的相关信息。从模式中不难看出,笔者所在的小区支持ADSL2+标准,但这只是一个信息,没有实际意义。
      速率:ADSL宽带Modem当前显示的 “速率”参数,是宽带运营商分配给笔者的速度,下行速率是2045Kbps,上行速率是509Kbps。要想看宽带运营商分配给自己的带宽是否做了手脚,看这一数据就可以了。
      事实上,宽带运营商分配给笔者的带宽是2Mbps,下行速率是2048Kbps,上行速率是512Kbps,这与ADSL宽带Modem所显示的数据为何不匹配呢?原因就在于笔者的ADSL线路有一定的衰减,下面的参数指标将会给出答案。
      SNR裕量:SNR裕量又称信噪比,一些其他品牌的ADSL宽带Modem中可能会称为信噪比。所谓信噪比,是指信道中,信号功率与噪声功率的比值,这也意味着这个数值越大,ADSL用户的线路质量也越好。一般情况下,该数值的正常范围在20-40之间,毕竟ADSL宽带是基于电话线铜缆的,这就决定了ADSL宽带的线路信噪比不会太出色,一般情况下,用户的SNR裕量值在30左右。

    从图中的数据不难看出,ADSL线路的上行通道和下行通道的SNR裕量是不同的。ADSL线路虽然是由同一条电话线路传输过来,可上行通道和下行通道所的频率不同,SNR裕量自然会不同。
      衰减:顾名思义,这里的衰减参数是指ADSL用户的线路衰减,这个数字越大,用户的ADSL线路质量就越差。一般情况下,该数字的正常范围在20-50之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上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速度慢及掉线的故障。由于ADSL2+模式对线路的要求非常苛刻,宽带运营商分配给笔者的带宽自然会衰减,不过,上行和下行分别衰减3Kbps还是非常小的,并不影响正常的使用。
      了解了ADSL宽带Modem中“系统信息”中各项参数指标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数字轻松判断ADSL宽带的故障所在,也可以监督宽带运营商分配的带宽资源是否正确。

    1、服务信息
      从笔者的中兴831BADSL宽带Modem中,服务信息提供的是VPI和VCI信息,这一信息是局端DSLAM节点与用户ADSL宽带Modem通讯所遵循的一种协议。

   VCI,VPI是DSLAM识别各ATM终端(ADSL线路)的标志。可以理解为ADSL与局端设备登录时尊循的一种协议,就比如说从开始地到目的地,可以坐1路公共汽车到,而如果你乘其它的车就无法到目的地了,这是一种局端设备和客户端相认可的一种标识。不同的宽带运营商这两个参数是不同的。VCI和VPI的数值,对于用户的意义不大,一般情况下,不必修改,否则,ADSL将无法上网。
      2、调制模式设定
      由于笔者的ADSL宽带Modem终端支持ADSL2及ADSL2+,因此Modem的配置参数中多了一个“调制模式设定”的选项。如果局端的设备支持ADSL2或ADSL2+,必须勾选相应的模式,否则,上网时可能会出现掉线及速率不匹配的故障。

    3、修改 VPI/VCI 设置
      如果用户的ADSL宽带Modem中默认的VPI/VCI数值与本地宽带运营商的数字不同,必须修改VPI/VCI的数字,否则无法上网。一般情况下,用户无需修改。不过,如果用户修改了,可以点击“恢复”按钮,将VPI/VCI数值恢复到宽带Modem的初始默认值。

    4、高级配置
      笔者的中兴831BADSL宽带Modem中还提供了高级配置,这也是任何一款Modem都有的配置。在这项配置中,用户可以自行更改宽带Modem的管理IP。

    5、管理工具
      管理工具选项中提供了两项非常实用的功能,一项是“密码管理”,另外一项是“软件升级”。为了保证ADSL用户的上网安全,建议用户将ADSL宽带Modem的默认配置密码改掉,在一些品牌的Modem中,还提供了更改用户名的设置。

    “软件升级”功能,可以让用户自行升级ADSL宽带Modem的软件,以为宽带Modem增加更多的功能。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一些ADSL宽带Modem厂商通常不提供升级文件,这使得“软件升级”这个功能成为了一种摆设。

    结 束 语:
      由于目前大多数用户使用的是宽带运营商赠送的ADSL宽带Modem,这使得宽带Modem的一些功能缩水。不过,可以判断用户ADSL线路质量及实际带宽的选项是每一款Modem必备的功能。了解了ADSL宽带Modem中鲜为人知的秘密之后,宽带运营商就不能再忽悠我们了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
学习,坛主还挺“反-传统”的~
不晓得我们坛里,还有ZTE南京RD,做路由器的网友,出来说下~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ADSL给的用户和密码不是administrator.什么都操作不了
型号:ZXV10 H608B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里用的adsl给的用户和密码不是administrator.什么都操作不了
型号:zxv10 h608b

我的modem跟这个一样,底部贴有账号和密码,不过那都是用户级别的,你可以试试管理级别的账号:telecomadmin,密码:nE7jA%5m,如果不是,那么你可以用用户账号登陆去打开FTP功能,然后登陆FTP下载配置文件,里面是明文的,可以看到管理员账号,密码等等配置,你可以自行修改,然后覆盖掉原来的文件,注意:重启以后FTP功能自动关闭。H608B破_解的资料网上大把
http://hi.baidu.com/wtg81896612/blog/item/e05bbb54abbf24183b293549.html
http://blog.163.com/qinchao-520/blog/static/5274350120111262552349/

网友:
如果FTP都被屏蔽了,那么,你只能通过USB接口来强制刷新固件了,然后进去配置,网上有教程有工具的

网友:
刚把Qwest的Actiontec GT701 WG设置好了,二手货,比较不错

网友:
没有猫的怎么查看 网线直接到户

网友:
用BT或其他下载工具下载文件进行测速,本人用的是联通的以太,2M ,下载速度在240kB/s左右,不知何因,偶尔能达360kB/s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bt或其他下载工具下载文件进行测速,本人用的是联通的以太,2m ,下载速度在240kb/s左右,不知何因,偶尔能达360kb/s

2M=256KB

网友:
请问一下,我们这边的ADSL被限制了只能用3个客户端,多了就不行,该如何破_解?ADSL型号是中兴的H608B。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只是普通的阉割,可以用超级密码登录启动它的路由功能。用户名是:telecomadmin
密码:nE7jA%5m
上去后将原有的链接配置全部删掉,一般都是桥接方式的,记住原来的VPI/VCI数值;然后新建一个PPPOE的路由拨号链接即可。如果阉割厉害点,可能还要将路由升级一下,改为其他版本的固件才行;具体的方法,网络上一大堆。
关键词 :H608B 超级密码 路由 破_解

楼主:
我感觉破解MODEM,不如直接到淘宝上购买一只功能完整的不用破解的?

网友:
淘宝上卖的多是破_解好的。
我买了一个“原装华为 HG527-C 路由猫 无线猫 ADSL 支持IPTV 破_解版 双无线”就是破_解好的,很不错。
MODEM跟无线路由在一起了,不用拖着两个设备。
关键这个不死机,我之前用的TP无线路由,一天死好几次,固件越新死得越频繁,草。
电信有时会直接送到HG527-C、H608B之类的设备,不过都是功能限制了的,需自行破_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我们这边的adsl被限制了只能用3个客户端,多了就不行,该如何破_解?adsl型号是中兴的h608b。

买路由器,这个能破就不是一般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淘宝上卖的多是破_解好的。
我买了一个“原装华为 hg527-c 路由猫 无线猫 adsl 支持iptv 破_解版 双无线”就是破_解好的,很不错。
modem跟无线路由在一起了,不用拖着两个设备。
关键这个不死机,我之前用的tp无线路由,一天死好几次,固件越新死得越频繁,草。
电信有时会直接送到hg527-c、h608b之类的设备,不过都是功能限制了的,需自行破_解。

谢谢你的宝贵经验,我正想找个2和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里用的adsl给的用户和密码不是administrator.什么都操作不了
型号:zxv10 h608b

猫上有个小孔的,用针顶一下,把里面的参数复位!!!(注意在断电后再操作)

网友C:
我的就是淘宝上破_解的Modem,使用了几个月后还蛮好使的,可是最近几天电信的那边升级了,这个破_解的Modem又只能使用3个客户端了,不知道电信那边使用的是啥技术可以探测到客户端的使用数量,郁闷。

网友:
自己买的Modem一般说明上有这些说明,电信JS送的没有

网友:
我用的是光纤。。。。。。。嘻嘻!!

网友:
光纤到户的那种怎么测试?最近网速特别慢,好多网页都打不开。
说是光纤到户,其实是8家共一根光纤

网友:
好资料。。研究研究。。

网友(2011-10-15):
一位坛友推荐的,相见恨晚

网友(2011-12-31):
电信赠送的都可以破_解吗?

网友:
学习到了东西,谢啦

网友(2012-03-29):
受教了,呵呵 ,我一直用外国的猫,里面vci等东西都能看到,以前以为中国的猫不行嫩,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我也试试看

网友:
才看到如此好贴,

网友:
这个也能够精华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挣点分啊。。。。。。 还不是会员

网友(2012-07-24):
学习了, 到家也试试!

网友:
学习了,有空试试。
   不过话说  4M=?kb
      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是淘宝上破_解的Modem,使用了几个月后还蛮好使的,可是最近几天电信的那边升级了,这个破_解的Modem ...

底层的IP通讯数据里就有你所通讯的电脑的信息,一查看就知道你用了多少部电脑进行通讯了。还好我们这边的电信并没有限制用户使用多少部终端。

网友:
学习一下,能提速不?

网友(2012-09-14):
魔道斗法

网友(2014-01-06):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2014-04-16):
这个很好,必须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