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请教个网页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1-06-24):
如何在一个网页的某个区域显示一个大图片,大图片上排列几张小图片,点击小图片,可以打开另一个网页?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大图片做背景,小图片加链接。
或者用层做。

俺只会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图片做背景,小图片加链接。
或者用层做。
俺只会html。

打个比方,大图片相当于一张桌子,这个桌子要显示在网页中心,小图片相当于一个个抽屉,有的是红色,有的是绿色,点击每个小图片,会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继续求助!

楼主:
用超链接控制显示,并在同一个层中显示出其链接的网页。
请举例,谢谢。
最佳答案 <!DOCTYPE html PUBLIC "-//W3C//DTD HTML 4.01 Transitional//EN">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
<style type="text/css">
#linkdiv{
  width:400px;
  height:300px;
  background:yellow;
}
</sty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xmlHttp;
function createXmlHttp()
{
    if (window.XMLHttpRequest)
       xmlHttp = new XMLHttpRequest();
    else
       xmlHttp = new ActiveXObject("Microsoft.XMLHTTP");
}
function update()
{
if(xmlHttp.readyState == 4)
{
  results = xmlHttp.responseText;
  linkdiv.innerHTML=results;
}
}
function send(linkurl)
{
createXmlHttp();
xmlHttp.onreadystatechange = update;
xmlHttp.open("get",linkurl, true);
xmlHttp.send(null);
}
</script>
</head>
<body>
www.baidu.com
www.google.cn
</body>
</html>

以上为网上找的,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图片的叠加?

网友(2011-10-26):
在网頁編輯圖片時,在圖片上要連接的地方框一個再加連接顯示新的网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