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帮忙推荐一款手持示波器,主要是用来调试可控硅

楼主(2011-06-24):
用来观察可控硅输出的波形,要求调节时波形能跟得上变化,用过袖珍示波器感觉测动态波形时跟不上,各位高手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
如果可能的话带万用表功能最好

楼主:
自己用,最好不要太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沃得ds1000系列手持示波器肯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www.nwd17.com

什么价位?

网友:
均可以,关键是技巧.打开预触发.

网友:
500-200

网友:
关键不能用普源和国内的用差分前置放大方案的。否者导通压降你基本没法看或给你假波形。只要在389V状态下能看0.2-1.5V的低电平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买fluke的,有阴影了。
实验室有两个fluke的199b,都没怎么用,示波器就全不能用了,只能当两个高级万用表,维修也不方便。

楼主:
有用得比较合适的推荐吗?

网友:
10位以上的数字.或模拟的.8位数字你根本没发看导通瞬间的状态.或DIY一个探头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