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磁阻传感器的校正吧,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6-25):
下面是实际测得的地磁数据

这些是基本没有软磁干扰时测的

这些是有软硬磁干扰时测的

楼主:
图太多了 从二楼开始讨论

前四张是普通环境下测量结果,后三张是人为加上软硬磁干扰的测量结果

通过上面的图可以看到误差是比较大的,得到的是一个不对称的变型椭球

我找到的现成资料说的都是XY平面的校正 思想基本就是先把硬磁造成的圆心偏移修正回原点,再近似地把软磁造成的椭圆修成正圆。

三维磁校正我还没找到好的资料

大家讨论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算法,希望这个贴能讨论出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
期待讨论,正需要这个~
不过个人觉得这个不是很容易做好,地磁场跟我们身边的磁场比,相差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期待讨论,正需要这个~
不过个人觉得这个不是很容易做好,地磁场跟我们身边的磁场比,相差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不是一个数量级不要紧,我认为只要干扰的变化幅度远小于地磁场,也就是说相对是稳定的,就能比较好地校准,两轴的我已经做了 效果还是不错的,软硬磁补偿效果都还可以

就是三轴的补偿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理论支持,难以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