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激励源的也不通过了。帮我看看。

楼主(2011-06-25):
我有点昏了,一个激励源都通过。帮我看看。

网友:
汗~
你的文件,只留下示波器都没法仿真。

估计是你安装的proteus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点昏了,一个激励源都通过。帮我看看。

请楼主看看你自己的“电路图”,本应该你自己传上来。
最简单激励源的也不通过了,不是一般的有点昏。不知楼主想玩什么。
似乎是传说中的人品问题吧。

对照下图,重新画出,仿真最简单的激励源波形,对于任何版本的 Proteus ,都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我用系统的带的例子文件,删除所有元件后,自己加入交流电源,仿真一个阻容电路没有问题。但重新建立一个文件(不在系统安装目录同目录),同样的内容,就提示出错(Timestep too small)。所以,我就只剩下一个激励源 还是不通过。所以,我真得昏了。
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可能以后只能用系统的仿真例子文件来改写。
以前在PROTELL99也试过,用系统的文件改写就行,自己新建立的文件就不行。

网友:
搞明白什么叫做“Timestep too small”

楼主:
回楼上。
随便放置一个激励源,电容,电容单端连接,一端悬空。运行仿真至运行步骤,会出现一个错误信息。
类似吧。当然,我的出错的例子当然是不会悬空电容啦。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不能通过。用系统带的例子改写就可以通过。我弄不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点昏了,一个激励源都通过。帮我看看。

回复 楼主:
回楼上。
随便放置一个激励源,电容,电容单端连接,一端悬空。运行仿真至运行步骤,会出现一个错误信息。
类似吧。当然,我的出错的例子当然是不会悬空电容啦。
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不能通过。用系统带的例子改写就可以通过。我弄不明白。

楼主:你应该先弄明白怎样使用示波器,再来探讨仿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