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和航母

楼主(2011-06-25):
我见一些军事论坛上老是讨论说因弹射器的问题而导致国家航母项目研发受到制约,我个人在想,为什么不把飞机像火箭一样进行设计呢?用四个发动机,固定翼,起飞的时候直接冲天而上,下降的时候先往上冲,再缓缓往下直线降落。因有四个发动机,因此只要固定翼,而不需要其它任何活动部件,都可以进行上下左右的控制。

不知我的这种想法有什么问题,有兴趣的讨论一下。请不要拍砖。

网友:
回复 楼主:

火箭的发动机几乎只用一次就报销了,飞机的发动机要用很多次,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垂直起降飞机,又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20年前就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见一些军事论坛上老是讨论说因弹身射器的问题而导致国家航母项目研发受到制约,我个人在想,为什么不把飞机像火箭一样进行设计呢?用四个发动机,固定翼,起飞的时候直接冲天而上,下降的时候先往上冲,再缓缓往下直线降落。因有四个发动机,因此只要固定翼,而不需要其它任何活动部件,都可以进行上下左右的控制。
不知我的这种想法有什么问题,有兴趣的讨论一下。请不要拍砖。

早就有垂直起降的飞机了,但垂直起降的对航母的钢材要求很高的,超高温对航母的损害是很大的。。。。。,不过我想可以在船尾靠个外伸的平台建个起飞架,使高温直接喷到海面,减少对航身的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垂直起降飞机,又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20年前就有了

1966年8月“鹞”式原型机试飞,1969年4月开始装备英国空军

网友:
楼主说的是矢量发动机

网友:
F35可以垂直起降的。 一般的矢量发动机也只是有限的角度。

网友:
科幻片看多了吧,,,,,

网友:
LZ的想法,早在二战时期的德国就有,3个喷气发动机,可惜还没等造出原型机,第三帝国土崩瓦解了。。。。

二战以后,英、美、苏、法均有研发垂起垂落的战机,英国似乎更早更积极些。。。

这张是美国海军早期的垂直起降的,据称是美海军第一种垂直起降,当然种种原因最终没有装备。

之后,在研的型号层出不穷,英、美、苏、法各村有各村的高招,连我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有研制计划。

修成正果并装备部队,恐怕也就英国的海鹞和前苏联的雅克38。上世纪80年代初,英阿马岛之战,海鹞一战成名,之后美海军引进并改进成AV8。雅克38最终因为红海军没落,毫无建树,其后继机型雅克141,据称可超音速飞机,也随前苏联的解体烟消云散了。

此间此类型的垂直起降战机,成也萧何败萧何,为了垂直起降,放弃了高速飞行的能力,最多是亚音速,载弹量小,油箱也小,航程短,作战半径也小,典型的“短腿”飞机。例如,海鹞,满载是不能垂直起飞的,所以英国航母最早使用滑撬式甲板,若要垂直起飞,油箱只能装1/3的燃油,起飞后马上就要空中加油,因为,这时基本油箱见底。。。

F35B型最为最新一代的可垂直起降的战机,在技术水准上是比较高的,可最近的报道看来要装备部队得有些时日了。。。。

LZ关心我国航母的建设,并提出弹射器的相关看法,难能可贵。。。
本坛原本有个帖子是谈论弹射器的,一时间找不到了。。。

楼主:
对1楼提出的问题,显然我们是用飞机发动机。

看来8楼对可垂直起降的战机的历史非常的清楚。

此间此类型的垂直起降战机,成也萧何败萧何,为了垂直起降,放弃了高速飞行的能力,最多是亚音速,载弹量小,油箱也小,航程短,作战半径也小,典型的“短腿”飞机。

我想针对的这是上面的这些问题。因为现在的垂直起降战机,其它发动机结构和其它辅助结构较复杂,所以造成了以上问题。但如果用四个发动机并只用固定翼(像捆绑式火箭一样进行发动机布局,并加上固定翼),以上所有问题都没有,制作一架先进的超音速垂直起降战斗机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这样的战机在航母上可以垂直起降,完全不会有现在经典式飞机的巨大起降风险。

对于这种布局,很多人提出的问题是如何降落。

因有四个发动机,因此并不需要矢量发动机,一般的大推重比发动机便完全可以。

如果可行的话,我想我们国家的十几或几十艘航母便可几年间分布在各大洋和南海上。

我不太喜欢看科幻,比较喜欢实际并且是可行的东西。且当今的科幻和神话,在将来的某一日,极有可能就是现实。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军工有点太遵规守矩的了,在超级大国后亦步亦趋。

欢迎大家继续发表热烈的讨论。

楼主:
LZ关心我国航母的建设,并提出弹射器的相关看法,难能可贵。。。
------------------------------------------------------------------
作为我们国家的一员,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义务为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复兴崛起出力。
而复兴和崛起,都必需要有庞大并且是一流的军队。

网友:
发动机多了增加自身体积和重量,气动外形不好,垂直起飞伤甲板,姿态不好控制

网友:
你搞4个发动机? 在垂直升降的时候用一下,,,在正常飞行的时候你不就等于是背了几个大铁块???这还能叫战斗机??
估计你连LCA都打不过,,,
假设你再搞复杂点,4个发动机起飞的时候是垂直的,平飞的时候可以转向,向后喷气,,,4个发动机多NB啊,,,
但是机械结构复杂要死,4个发动机在变化的时候控制软件怎么做,,稍微一个转快点,4个发动机转动的不一致,
姿态控制不好,应该很容易摔吧,,,,
鱼鹰飞机,,,看起来很省油,,,又可以垂直起降,,一共才几十架,就摔了10架左右,,,,,

中国现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就可以实现楼主的愿望,,无人机小,需要的甲板小,,甚至可以用网,把飞机停下来,,
到时候每个军舰就是一只航母了,,,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普通战机,弹射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
飞机有一个指标,续航.

如果用自身油料起飞,  耗能不是一点点. 续航会受影响.  另外,爆发力越大,效率越低.

所以要用甲板弹射.  飞轮电池比能量大,比功率大,应是优选.     不过,我国还到不了这一步应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飞机有一个指标,续航.
如果用自身油料起飞,  耗能不是一点点. 续航会受影响.  另外,爆发力越大,效率越低.
所以要用甲板弹射.  飞轮电池比能量大,比功率大,应是优选.     不过,我国还到不了这一步应用.

飞轮电池是什么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飞机有一个指标,续航.
如果用自身油料起飞,  耗能不是一点点. 续航会受影响.  另外,爆发力越大,效率越低.
所以要用甲板弹射.  飞轮电池比能量大,比功率大,应是优选.     不过,我国还到不了这一步应用.
飞轮电池是什么东东?

应该是口误,,,电磁弹射吧,,,

网友:
综合各种情况,在航母上的舰载机,只能是固定翼的,而且最好是弹射起飞。
舰载机要具备一下的特点:
1.因为在航母上起降,海浪会对航母的平稳造成影响,所以舰载机的起落架要更坚固,抗冲击。
2.航母的最大作用,就是能装载更多的飞机,而面积有限,所以要求舰载机的机翼要能折叠,这样,机库中可以放更多的飞机。
3.航母甲板长度很短,《和机场相比》所以要求舰载机具备短距离起飞的能力,就是升力比要高,飞机的气动布局很重要。
4.舰载机肩负对海作战,空战,以及陆地攻击,所以飞机的挂弹能力和机动性也有一定的要求。
5.海上气候恶劣,盐酸物质很多,舰载机的材料要耐腐蚀。机身机构要更强壮。

中国目前航母最大的软肋:
1.就是不能弹射飞机,而是采用跃起式起飞,这样以来,舰载机的作战距离受到很大影响,在跃起起飞的过程中,要消耗掉30%的油料。
2。没有固定翼预警机使得中国的航母的安全半径大为缩小,美国航母的安全半径不小于600KM。我们的航母没有固定翼预警机,目前如果采用毛子的K-31作为与预警机的话,最大400KM。
3.数据通信能力受限。不能就飞机和与经济以及海上的舰船全部联通起来。

综上所述,我们的航母也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只的是 大连的那艘航母。
1.安装了强大的防控武器,一旦防空圈被突破,还可以用强大的“密集阵”系统保护航母。
2.还装上了强大的对海 ,对空搜索雷达。

大连航母的战略意思大于作战意义。我相信,中国的下一艘航母绝对是弹射的。而且到那时自己的正式舰载机也会出来了。

网友:
飞轮储能吧。

楼主:
假设你再搞复杂点,4个发动机起飞的时候是垂直的,平飞的时候可以转向,向后喷气,,,4个发动机多NB啊,,,
但是机械结构复杂要死,4个发动机在变化的时候控制软件怎么做,,稍微一个转快点,4个发动机转动的不一致,
-----------------------------------------------------------------------------------------------------
不需要矢量发动机。不要老想着飞机的模样和现在经典式的一模一样,简单想一下,外形就像火箭,只是加了四只固定的机翼。转向及平衡就靠四个发动机的推力大小来控制(软件控制),未起飞时整个机身都是垂直矗立在甲板上的,起飞后整个机身旋转了九十度而进入了正常飞行状态。

楼主:
而这种冲天而上的起飞方式也利于弹射器的设计。

楼主:
四个发动机一起上也有优势的,就是速度能轻易的超音速巡航。

楼主:
用四个发动机的推力大小来控制转向及机身平衡应该不是难题。

网友:
其实我们应该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离心式弹射装置,原理是同时将6架飞机固定在一个圆盘上,机头朝外,然后高速旋转圆盘,等离心力达到足够弹射飞机时松开固定装置,6架飞机就同时被弹射出去,飞向不同的方向。

优点:
1. 同时起飞多架飞机
2. 飞机同时飞向不同方向,另敌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设你再搞复杂点,4个发动机起飞的时候是垂直的,平飞的时候可以转向,向后喷气,,,4个发动机多nb啊,,,
但是机械结构复杂要死,4个发动机在变化的时候控制软件怎么做,,稍微一个转快点,4个发动机转动的不一致,
-----------------------------------------------------------------------------------------------------
不需要矢量发动机。不要老想着飞机的模样和现在经典式的一模一样,简单想一下,外形就像火箭,只上加了四只固定的机翼。转向及平衡就靠四个发动的推力大小来控制(软件控制),未起飞时整个机身都是垂直矗立在甲板上的,起飞后整个机身旋转了九十度而进入了正常飞行状态。

战斗机不是用来起飞的,用来作战的,你的这个外形怎么机动格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们应该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离心式弹射装置,原理是同时将6架飞机固定在一个圆盘上,机头朝外,然后高速旋转圆盘,等离心力达到足够弹射飞机时松开固定装置,6架飞机就同时被弹射出去,飞向不同的方向。
优点:
1. 同时起飞多架飞机
2. 飞机同时飞向不同方向,另敌人摸不着头脑

你的左轮枪射击有没有考虑飞行员?

网友:
回复 网友E:
综合各种情况,在航母上的舰载机,只能是固定翼的,而且最好是弹射起飞。
舰载机要具备一下的特点:
1.因为在航母上起降,海浪会对航母的平稳造成影响,所以舰载机的起落架要更坚固,抗冲击。
2.航母的最大作用,就是能装载更多的飞机,而面积有限,所以要求舰载机的机翼要能折叠,这样,机库中可以放更多的飞机。
3.航母甲板长度很短,《和机场相比》所以要求舰载机具备短距离起飞的能力,就是升力比要高,飞机的气动布局很重要。
4.舰载机肩负对海作战,空战,以及陆地攻击,所以飞机的挂弹能力和机动性也有一定的要求。
5.海上气候恶劣,盐酸物质很多,舰载机的材料要耐腐蚀。机身机构要更强壮。
中国目前航母最大的软肋:
1.就是不能弹射飞机,而是采用跃起式起飞,这样以来,舰载机的作战距离受到很大影响,在跃起起飞的过程中,要消耗掉30%的油料。
2。没有固定翼预警机使得中国的航母的安全半径大为缩小......

1.就是不能弹射飞机,而是采用跃起式起飞,这样以来,舰载机的作战距离受到很大影响,在跃起起飞的过程中,要消耗掉30%的油料。

我很好奇这个数据哪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飞轮电池是什么东东?
应该是口误,,,电磁弹射吧,,,

不是口误,是飞轮电池储电能,用于暴发电磁弹射.

大家熟知的超级电容,在这儿只能靠边.

网友:
回复 楼主:

航母甲板是钢铁的,应该受不了这么高的高温。不过楼主的想法 还是很有创意。但我感觉飞机最重要的还是它的作战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G:
-------------------------------------------------------
你的这个外形怎么机动格斗

不理解外形跟格斗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实这种四发固定翼的战斗机的机动性会比经典式的强很多。

回复 网友D:
-------------------------------------------------------
你明显是在揶揄我,不过没关系。也许你的想法,说不定在某一天真的被用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但我感觉飞机最重要的还是它的作战能力
----------------------------------------

战斗机的战斗系统部分和航控系统部分应该差不多可以一分为二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有四个发动机,因此并不需要矢量发动机,一般的大推重比发动机便完全可以。

哪个国家的战斗机,有四个发动机?最多2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而这种冲天而上的起飞方式也利于弹射器的设计。
冲天而上的起飞方式不适合弹射器的设计.   毕竟是飞机,而不是火箭.

加速度不能太猛,   需要距离和时间.

否则,航母早淘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可行的话,我想我们国家的十几或几十艘航母便可几年间分布在各大洋和南海上。

我不太喜欢看科幻,比较喜欢实际并且是可行的东西。且当今的科幻和神话,在将来的某一日,极有可能就是现实。我就觉得,我们国家的军工有点太遵规守矩的了,在超级大国后亦步亦趋。

十几或几十艘航母,!这得多少GDP呀,哪个国家能有这么多航母!美国才11

我不太喜欢看科幻.我看这个就是科幻

楼主:
回复 网友I:
哪个国家的战斗机,有四个发动机?最多2个!
-------------------------------------------------
不要相信经典!

楼主:
回复 网友I:
------------------------------------
抱歉,多说了几艘(或十几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冲天而上的起飞方式不适合弹射器的设计.   毕竟是飞机,而不是火箭.
--------------------------------------------------------------------
我觉的完全不对,这种飞机的弹射方式可以做的非常简单:弹射的时候,只需要在四个发动机的斜45度角中间加四个可以扔掉的固态助推器便可以了,每台飞机每次起飞一次需要四个固态助推器而已。

或者就用现在比较成熟的蒸气弹射器进行助推也是可行的。

网友:
哈哈....那天有机会去看看究竟怎么样啊?
.....那个弹的是不是很厉害?需要多少推力啊?就是弹弓的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航母甲板是钢铁的,应该受不了这么高的高温。不过楼主的想法 还是很有创意。但我感觉飞机最重要的还是它的作战能力。
--------------------------------------------------------------------------------------------------------------------------
正是现有航母考虑了经典飞机在甲板上起降时的强大冲击,选用了特种钢材作甲板。但如果采用四发固定翼的战斗机几乎可以不考虑起降时的冲击,因此可以考虑其它耐热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J:
---------------------------------------
你的意思是:这种助推的推力不够?
需要知道,有四个发动机的情况下,不需要助推也是可上冲天而上的。使用助推只是为续航时间作考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冲天而上的起飞方式不适合弹射器的设计.   毕竟是飞机,而不是火箭.
--------------------------------------------------------------------
我觉的完全不对,这种飞机的弹射方式可以做的非常简单:弹射的时候,只需要在四个发动机的斜45度角中间加四个可以扔掉的固态助推器便可以了,每台飞机每次起飞一次需要四个固态助推器而已。
或者就用现在比较成熟的蒸气弹射器进行助推也是可行的。

楼主,,,,,中国那么多飞机公司,成飞,沈飞,陕飞,,洪都,,,,,你当美国人是傻子吗???? 全球的飞机设计人员米有你专业????
一架满载弹_药和燃油的飞机有多重????需要多大的火箭????
乱搞嘛,,,真的叫无知者无畏,,,,,
好好搞搞技术吧,,,,阿三国举全国之力30年的研发,,,LCA战机到现在都还没有下线,,,,,而且这还是2代机,,,,,,,

网友:
靠航母取得制海权,是二战的经验了.

现在重要的应该是导_弹.
只要导_弹厉害了.   航母和飞机就都不太重要了.

导_弹是捷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相信经典!

以F-15A为例,

两台普拉特·惠特尼公司F100-PW-100加力式涡轮风扇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72.5千牛(7400千克),加力推力111.1千牛(11340千克)

机内载油量为5185千克

2台11,340千克*2=22,680

空重        12973千克
最大起飞重量    30845千克 (制空战斗机20244千克)

全部*2,  61,690千克.这还是战斗机吗,航母能放下吗?

和波音737-500,   60,550公斤一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过你的启发,我突然想起坦克有炮射导_弹。其实可以发展适合发射的无人机。无人机应该是以后发展的方向,人还是比机器娇贵,受不了太大的过载与机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当局者迷的情况不少。何况我们只是说说作为饭间笑谈而已,不是当真的。技术要搞,笑谈也是要的吗!

回复 网友B:

你的这种说法我不知道是对是错。但可以肯定的是,看看地图,你便会发现,为什么要造航母。因为,海洋比陆地大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H:
航母甲板是钢铁的,应该受不了这么高的高温。不过楼主的想法 还是很有创意。但我感觉飞机最重要的还是它的作战能力。

高温应该不是问题吧,潜艇里那么小的空间都能垂直发射导_弹,更何况在航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K:

只是个人想法,以前看过有人说 毛子的钢铁不如美帝,所以航母甲板寿命比不上美帝。

楼主:
回复 网友I:

看来你是真的在设计飞机的?

我是外行开玩笑的,有下面的问题:
但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为何飞机多了两台发动机就会在航母上没地方放了?用来放两台普通飞机的地方,放这种飞机一台总该可以吧?
请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为何飞机多了两台发动机就会在航母上没地方放了?用来放两台普通飞机的地方,放这种飞机一台总该可以吧?
请帮忙解释一下?

60吨的飞机!体积得多大呀.

还是以F-15A为例
全长: 63.75 ft (19.43 m)
翼展: 42.75 ft (13.03 m)
全高: 18.625 ft (5.68 m)
最大起飞重量30,845千克

长宽高*2开立方,1.2599210498948731647672106072782

全长: 24.48m
翼展: 16.42m
全高: 7.16m
非常大了

航母上地方有,但是升降机的体积不能太大,否则影响航母的结构强度!

看来你是真的在设计飞机的?你这个东西至少能在图纸上面实现吧

网友:
不相信经典,动辄怀疑别人智商,这可是民科特点

网友:
顶39、48楼。
大家不要和楼主讨论了。什么都不懂的家伙,和他讨论只会拉低你的智商。真是奇怪了技术论坛怎么能冒出这种BC帖子。

网友:
还没飞到目标就没油坠毁了,而且火箭发动机有燃烧不稳定性存在。

网友:
想不到中国过了那么久还是有很多人怀念大跃进思想。

网友:
我觉得整顿一下市场风气比较实在,好东西被假东西挤得站不住脚,就像以前的螺丝事件,把基础打好,搞点核心技术出来.

楼主:
这个论坛真的是神出鬼没。
发个贴子只是讨论而已,有的人把我从讨论硬逼到了笑谈,却依然不放过。

就像在AVR分论坛,前段时间好象有位工作了像有段时间的像是研发部门的管理,问怎样炒人不得罪人,硬是被有的人骂回了大学。

有些人有技术有能力,但不许他人有想法。据我所知,这个世界,BC的想法,往往比较接近真实。

不相信诸位可以做一实验,找一个你认为是BC的人,拉到路边上,当有车辆快速逼近时,你命令他过会怎么样?
答案便是:没等你发话,他人可能早已离开路边三尺之外了!

权当我没有发这个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C: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4373.htm

飞轮电池是一种新型储能装置,通过动能-电能相互转换实现储能.

网友: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4发固定翼垂直起飞的飞机应该怎么降落。

网友:
把航母再造大一点,使起飞路程接近陆上的起飞路程,不就问题都解决了么,,,

网友:
本人虽然不支持楼主的具体想法,但支持这种探索精神.
探索有风险(连_发贴都会有风险,代楼主郁闷一下),大都会是失败的,但不能不探索.
我们在诟病教育制度的同时,在指责天_朝技术落后的同时,   不妨自己先灵动一些,从我做起才是硬道理,哪怕沧海一粟.

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很中肯.多听听肯定有好处,大补!

跑来丢一句打击人就走的,以示正道,其实是不够厚道.修正一点才好.  毕竟别人不是在造永动机.

不管什么观点,有理有据最要紧. 都会有助看帖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哎,增加1倍重量,就要增加一倍以上的升力,升力是靠机翼来提供的,要增加的一倍的升力需要增加约一倍以上的机翼面积,而且随着机翼增加,机身也要增加,油料也要增加,犹豫多台发动机,驱动力学也会改变,整个机体增加约2倍左右,则新飞机面积为3*3=9.

所以不是需要原来的2架飞机,而是9架!而且随着飞机的增大,飞机的机动性大大丧失

升力Y =(1/2)ρV2SCy[注V2是V的平方]
S指的就是翼面积,而Cy是升力系数,随不同的机翼构型而不同
V就是相对气流速度,ρ指当地的空气密度

网友:
中国的航母以后也会是电磁弹射的。

网友:
电磁弹射也是用到了磁悬浮技术.

网友:
ls各位发言不乏高手啊。。。受教了!呵呵

LZ所言所想,是基于一片赤子之心。。。虽所言示之对航空器的知识有些匮乏,而敢想者必有特别之处。。。

航空器百年历史不都是这些敢想敢干者创造出来的吗?!呵呵

1909年第一架有动力飞行器上天,用的是现在炒的沸沸扬扬的鸭式布局,倒退了吗?

螺旋桨动力时代,最多发动机安装过12台,喷气式时代,那个爷爷级的B52可是有8台发动机的哦,最大的那架An225(对就是2012里的那架)也有6台重型涡扇发动机。貌似也不是吃饱了撑的吧。。。呵呵

有点跑题。。。楼上有“童鞋”说战斗机没多发是不正确的,有很多淹没在历史的海洋里,毛都看不见了。。。呵呵

就目前,在大气层飞行的航空器,还是依赖空气动力为主,为啥?对能量的利用还未达到。。。

就个人所知,最好的最先进的翼型,在整体设计得当的情况下,可以产生26倍自身重量的升力,这就是空气动力学作用。。。

纯粹靠动力系统提供的升力,在大气层内的航空器是“不划算”的,包括直升机之内,如LS所言及所示的公式。。。

航母上使用的战机,特别是空优战机,从第三代起讲究的就是大航程(同时滞空时间也长),高机动和一专多能。。。

LZ提出的多发直竖垂直起降,把宝贵的能量浪费在起降上,显然又是“不划算”的,随之带来的,推力布局、控制以及对整机的气动外形的巨大影响,显然更是“不划算”的。。。

说F35是垂直起降的,可是4种型号里就一种是,而且是短距起降可垂直降落的。。。为啥?还是啊,要都垂升垂降了,弄弄就没油了,这飞机打不了仗了。。。

当年,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虎胆龙威4”里,所展示的F35在高家公路上的那种机动性,确实让人震撼,可是被石头砸的坠机了,不也是个笑话嘛。。。呵呵

故此,我个人的观点,在LZ所框架的想法内,研究能量利用,比这多发直竖垂直起降的想法更好些。。。目前,我国航母上还是需要安装弹射器的,不管是蒸汽的还是电磁的。。。。呵呵

网友:
对! 必须立足于能量利用.
即使是军用的,也不能过份得不偿失的太逆天.
这还不仅仅是资金问题.  太逆天了,客观条件也难满足.
军用的先不说性价比,  但只说综合性,都可能难保证.

航母与战列舰相比,性价比己经明显高了.
以后的方向,应该是无人机,导_弹.
那么,大洋上,巡洋舰就够了.  要是反导成熟,驱逐舰也够了.

网友:
有想象力不是错!
不过我觉得碟形飞行器才是最终王道!

网友:
真长见识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H:
航母甲板是钢铁的,应该受不了这么高的高温。不过楼主的想法 还是很有创意。但我感觉飞机最重要的还是它的作战能力。
高温应该不是问题吧,潜艇里那么小的空间都能垂直发射导_弹,更何况在航母上。

潜艇是依靠压缩空气把导_弹弹射出海面后再点火的。

网友:
想法都是好的。

网友:
我在想那种飞碟的结构,会不会就是一个改良的发动机结构。
内部是机舱,里面有人员,外面是旋转翼,产生动力,
旋转翼高速相对外部和机舱旋转,产生升力,内部却是不旋转的,这个做好控制,应该能实现吧?

网友:
内部机舱好像应该有反向推力装置才能保持平衡。

网友:
前阵子中华网军坛上有个网友设计了用火箭助推器+滑轮牵引的方式弹射飞机,还申请了发明专利

网友:
回复 网友L:

螺旋桨动力时代,最多发动机安装过12台,喷气式时代,那个爷爷级的B52可是有8台发动机的哦,最大的那架An225(对就是2012里的那架)也有6台重型涡扇发动机。貌似也不是吃饱了撑的吧。。。呵呵

你知道为什么要12台那么多的发动机吗,因为当时技术比较落后,生产不了那么大功率的发动机,只有加多数量了,
B52也是这个原因,喷气式发动机刚研制不久

An225是因为它只生产了2架,不是量产型号,专门研制发动机不合适,所以增加数量

发动机数量增加了,维修复杂,可靠性降低

B52以后,设计的飞机没有超过4个发动机的了,An225除外,它们宁可重新设计更大功率的发动机,也不增加数量

A380,   最大起飞重量560,000公斤;发动机4个GP7200,每个311千牛顿,共1244千牛顿

AN225   最大起飞重量600,000公斤;发动机6个ZMKB Progress D-18,每个229千牛顿,,共1374千牛顿

推重比差不多!

网友:
有意思的帖子,有想象力的帖子,有民科,有小学生,也有爱好者

楼主:
首先,不理解增加了两个发动机为何便增加了一倍的重量?按这个意思,机舱和战斗部重量为零?

楼主:
抛开说笑,上面的讨论可以总结如下:

1、经典飞机,充分利用了空气动力学,靠机翼上气流的相对速度产生比数倍于发动机所消耗能量的升力,以此提高战斗机起飞和飞行时的载重比和减少起飞和飞行时的能量消耗。

2、如果飞机及其战斗部重量比较小,且有足够的能量,四发固定翼飞机完全就是现实。唯一劣势就是在起降时能量消耗比经典的大。但起飞时因有助推,因此只是在降落时能量消耗大。

楼主:
使用固定翼飞机,虽然续航时间可能会有些短,但航母可迅速推出,并可在航母对抗中完全不会处于劣势。对于远程打击,可于航母上布置普通战术导_弹及战略核_弹。当你想象一下,有十几膄这样的航母游弋在某国的海域边上时,战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对于十几膄的造价,中国完全有能力承担。中国有大量的它国国债,且国内制造产能严重过剩。中国需要一场一决雌雄的战争以达到完全的崛起和复兴。不置死地,不能复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网友:
76楼不能是个喊口号的愤青吧.

不可以叫嚣战争的.   老百姓不应该热衷战争,过太平日子要紧.

文明社会,多种形式的爭取谈判筹码,维护自身地位才是正道.    打打杀杀的不应该是大国风范.

楼主:
打打杀杀的不应该是大国风范?
哪某国算是什么呢?

我非愤青,平头百姓一个。

楼主:
且可以回观历史,中国曾给某国何等的耻辱,现在是你中国说不战就不战的?如果不战,必是拎着脑袋任他人宰割谢罪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我所知,这个世界,BC的想法,往往比较接近真实。 ......

楼主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真佩服楼上TX们的耐心。

楼主:
楼上的不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我直白的翻译出来吧:

平生愚钝者一般生;
自作聪明者往往死。

网友:
回复 网友M:
前阵子中华网军坛上有个网友设计了用火箭助推器+滑轮牵引的方式弹射飞机,还申请了发明专利

火箭助推起飞美苏在60年代一直在用, 为缩短起飞跑道距离,起飞后抛弃, 但存在不可靠和较强的过载, 大推力涡扇问世后, 就取消了火箭助推的模式.
网友能申请到专利, 也是"奇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国家谈判唯一的硬筹码是军事实力,其他的都是次一级的。弱国无外交,或者说弱国无平等外交。

------
我也来YY: 多个发动机太重,不如改成单发动机,5喷气口,“十”字形,1主4辅(4个辅助口稍稍朝外),每个喷气口有独立阀门控制流量。感觉这样会比摇尾巴的矢量发动机更简洁可靠(去掉了喷气口转向机构),机动性应该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N:
就是弱国无外交! 军力当然重要!

但是威慑不等于战争, 有筹码,能讲价就行了.
而且筹码还可以是多方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O:
没什么奇迹的,
就算是永动机,换个表达方式,也能申请到专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国就是筹码不够,人家老美不跟咱就南海台湾问题平等讲价,时不时派几队航母来家门口军演。
当然,从菲律宾看_中国也可能是如此。

啥时候老美来家门口军演必须通过我们同意时,我们地筹码才算够。

网友:
今天中午吃什么好呢

网友:
楼主先去了解一下相关知识吧,精神可嘉,但是.........

网友:
我记得曾经看过垂直起降的介绍
我没有看到能量效率问题,只记住了散热问题
好像垂直起降或者悬停时飞机使用水降温,飞机带的水有限只能悬停90秒
而固定翼飞行的过程中是使用空气散热的

网友:
我决飞机要是也能用核子能那就更轻,那就可以长时间在天上飞了,关于航母有视频看的,我看过,它的制造真是太牛了,中国难啊现在

网友:
LZ自语非愤青,尚好!

一句老话,“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学家克劳赛维茨说的,这句话是他的名言,他的著作是《战争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在一个国家,或者不同的国家里,一定会存在阶级的差异,不同阶级的人呢,他们所要的也就不同。如果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政治中的矛盾的话,战争就出现了。。。呵呵,“阶级斗争”可不是毛爷爷一个人讲的哟。。。

就一二件武器是决定不了战争的,搞来搞去还是在搞政治。。。

目前,我国周边态势着实让人堪忧、生气!!!公开的新闻以及网络上的信息,以及一些军事评论家的总结评论,在这里就不再复述。

要提醒LZ的是,航母是战略武器,中国拥有航母或者说即将拥有航母是不争的事实!换句话讲,中国不惧战,也从来不惧战。。。

我等叶公好龙之辈,只能望其项背,管中窥豹而已。。。

网友:
LZ的想法,纵观起来看,避开复杂低效“弹射器”,通过改成4发或多发直竖垂直起降的航空器为作战平台。。。

优点是可快速发射!!!好像不止这。。。

先说快速发射,美海军的重型航母——貌似重型航母(10万吨级的)都是美海军的,上面有4条弹射器,战时可做到平均1分钟发射一架,回收战机略低些,这是美海军航母的作战的一个重要指标。LZ的多发直竖垂直起降可做到?能到多少呢?

再推算一下,由于使用了多发直竖垂直起降的航空器,就意味着不需要通长的起降甲板(假定此种方式的起降可靠性比较高),飞行器只需利用舷边即可起降。这倒是解决了,现有航母航空器降落的大难题,事故大多在这”可控的坠落“时。

万一降落失败,直接掉海里,飞行员弹射逃生,不会在舰上爆炸啥的。。。呵呵

起飞(发射)/降落可用同一个舷边平台,自动化程度再高点,油料弹_药再填装,利于高强度作战。。。呵呵

哟哟。。。够不够YY呀。。。这个坛子里有不光有电子方面的高手,还有不少航模高手,机加工高手,联合一下搞个航模玩玩呀。。。

哈哈!!!

楼主:
LZ的多发直竖垂直起降可做到?能到多少呢?
---------------------------------------------------------
哈哈,理论上同样大小的航母,存放的战机数量要多些,只要排水量足够大,全部战机可以同时起飞和降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