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C30更新啦,真不知道哪天我能不out啊,v3.30

楼主(2011-06-25):
正在找更新说明,,外设库真心不好用啊,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406&dDocName=en535364
和谐手法
http://hi.baidu.com/airlonyan/blog/item/9918a7fa706cab1a6c22eb78.html/cmtid/e7dc70275bd0fe198a82a1d7
更新说明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README_C30.html#Fixed
v3.30 contains support for dsPIC33EP and PIC24EP devices.
Smart IO can now be provided the 'default' subset of format specifiers
default _DefaultInterrupt() function changes.
It is no longer necessary to specify a heap for simple STDIO.
唯一看出来的就是heap再也不用设置了,昨天我才发现printf要设这玩意儿
丫丫的新的加强版什么时候才能上市啊

ps 编译速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网友:
更新试一下,另外一起下个MPLAB8.7,现在用的8.63文件稍微多点,打开都要半天,不知道8.7有没有改善

网友:
记号一下了

网友:
怎么和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和谐?

http://hi.baidu.com/airlonyan/blog/item/9918a7fa706cab1a6c22eb78.html/cmtid/e7dc70275bd0fe198a82a1d7
看完就会了

网友:
可惜我这里和谐网站打不开,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好,谢了!

网友(2011-09-23):
回复 楼主:
正在找更新说明,,外设库真心不好用啊,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406&ddocname=en535364
和谐手法
http://hi.baidu.com/airlonyan/blog/item/9918a7fa706cab1a6c22eb78.html/cmtid/e7dc70275bd0fe198a82a1d7
更新说明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readme_c30.html#fixed
v3.30 contains support for dspic33ep and pic24ep devices.
smart io can now be provided the 'defau......
楼主你好!
我的程序里有两个中断,在V3.25时编译正常,但用了V3.30后,给了我警告如下:
ipm3.c:1222: warning: Invalid interrupt vector names for device '33FJ128MC706' are:
           _PWMInterrupt
        _FLTAInterrupt

不知道为什么?谢谢楼主解答。

网友(2011-11-08):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这个和谐我用了怎么不行啊?刚安装了MPLAB C30 V3.3.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设的头文件不对吗?头文件和项目所选芯片不一样?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这个和谐我用了怎么不行啊?刚安装了mplab c30 v3.3.

看看原文怎么写的呗,编一个可用的序列号就可以的,实在不行安装时候直接选45天试用版也能用不少时间的

网友:
按照原文编了不止一个序列号,试了都不行啊!
有图为证-->

原序列号(显示为demo版本):

替换序列号:

替换序列号后仍是demo版本:

这样尝试了n次都不行。哪位大大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to 【11楼】 zhoupxa

重装C30;选60天版;再使用和谐手法

网友:
V3.30 60天的eveluation version网上貌似还没出现。

网友:
microchip的下载就可选60天的eveluation ;直接输入序列号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to 【11楼】 zhoupxa
重装c30;选60天版;再使用和谐手法

大哥原来您这招才是大招啊,,

网友:
悲催的是,我下的安装包在安装时竟不出现这个安装类型选择画面:
引用图片【14楼】cctnt

我下的是这个安装文件:

从网页上的说明来看确实包括了 evaluation 版本,但不知为甚我安装时竟不出现上面的那个画面,cctnt大侠能解释一下吗?期待ing......

网友:
注_册表里删除下图的蓝色KEY(license)就可以了

网友:
本来也意识到可能在注_册表某处存有和C30相关表项导致不出现安装类型选择对话框,还用360清除了注_册表垃圾,但未奏效......
万分感谢cctnt大侠。

网友:
当时为了找个C30大费周章,感谢LZ

网友:
Silently say one word, classic serial "MTI030340303" looks universal...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cctnt才对,他的做法是最完整最可靠的

网友:
找个正版的就OK了....哈哈哈哈

网友(2012-01-12):
MPLAB C31把3.30x的那个GLD文件错误给修复了。大家可以用3.31了。

网友(2012-04-30):
好贴啊,希望热起来

网友(2012-08-26):
收藏,正好能用上。

网友F(2014-06-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和谐?
------------------------------------------------------------------ ...

楼主你好,我最近打算想学习PIC的24FJ128单片机,现在一点不了解pic,能推荐用什么编译器和ide吗?能否搞到和谐版?我已经买了kit3,谢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最近打算想学习PIC的24FJ128单片机,现在一点不了解pic,能推荐用什么编译器和ide吗?能否搞 ...

环境 mplab x ide  官网能下到  免费的

c编译器  可选picc或者xc8,xc16 。。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环境 mplab x ide  官网能下到  免费的

c编译器  可选picc或者xc8,xc16 。。

原来装了个8.92的IDE,和专业版的9.80_PIC18可能没和谐,出来老多错误,赶脚比飞思卡尔和keil烦多了!不能编译,好像提示没有支持的编译器!烦的一比!看来还得删掉所有,再装你说的软件!哦还有一个问题:原来说用户用户名中文打不开IDE的(实际就是打不开),我又夹个英文名用户,可以打开了。不知道怎么折腾的回头原来的中文名用户也可以打开了。pic只能说我了解的不多。但是确实比较麻烦!单独就装了IDE还要picc,hi什么的就很烦了,在下无知!牢骚一下。请见谅!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原来装了个8.92的IDE,和专业版的9.80_PIC18可能没和谐,出来老多错误,赶脚比飞思卡尔和keil烦多了!不 ...

一个是编译环境 ,一个是编译器、

环境现在有两种,老的是mplab ide  ,新的是mplab x  ide

老的确实不支持中文名,文件路径里不能有汉字。

新版的支持还是比较好的,我专门试过  文件夹用汉字也可以用。

编译器的话 有好几种,我只用过picc  ,别的也不了解。  picc需要和谐才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个是编译环境 ,一个是编译器、

你好,我现在装了MPLABX-v2.10-windows-installer.exe和xc16-v1.21-windows-installer.exe请问这两个家伙可以配套使用吗?现在怎么打不开mcp工程文件呢?摸不着头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现在装了MPLABX-v2.10-windows-installer.exe和xc16-v1.21-windows-installer.exe请问这两个家伙 ...

当然打不开了,不是一个环境下建立的工程。  重新建把。

网友(2014-11-14):
请问”外设库真心不好用啊”,是怎么不好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