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参数的模块调用

楼主(2011-06-25):
小弟实现了一个分频器,现想在其他模块中调用他,利用参数传递分频系数,可是为什么我设置分频系数为2时,应该是4分频才对啊,为什么仿真出来的图形是6分频?是不是模块调用出问题了?要是我单独用分频的那个模块仿真,结果就是4分频。
分频器模块:
module clk_div(clk,cout);
parameter div_param=0;
input clk;
output cout;
reg cout;
reg[7:0] cn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cnt<=cnt+1;
        if(cnt==div_param) begin cout<=~cout;cnt<=0;end
        end
endmodule
调用分频器模块:
module LED(clk,led,clkin);
input clk;
output[2:0] led;
output clkin;
reg[2:0] led;
reg[7:0] cnt;
clk_div #(0) U1(.clk(clk),.cout(clkin));//调用
仿真结果:

要是分频系数设为3,仿真结果却是8分频,实在不解,请大侠赐教

网友:
楼主把0忘了吧

网友:
第一个模块模块div_param设置会不会有问题
要么就是例化的时候出了问题   看看例化方式对不对   好像那个#在后面的额吧

楼主:
实例化的时候#是在前面的,我照书上那样实例化的,有什么不对吗?补充一下,附的图片是div_param=2时候的图片,照理说应该是4分频才对,为什么图片是6分频呢?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