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算法灯咋不会亮呢?

楼主(2011-06-25):
module main_suanfa(
                led_A,led_B,led_C,led_D,led_E,
                clk_M,  //48MHZ
                Key_A
                );
        output led_A,led_B,led_C,led_D,led_E;
        input clk_M,Key_A;

        reg led_A,led_B,led_C,led_D,led_E;
        reg[11:0] memo[4:0];
        integer i,j;

        task exchange;
        inout x,y;
        reg temp;
        begin
                if(x>y)
                begin
                        temp=x;
                        x=y;
                        y=temp;
                end
        end
        endtask

always @(posedge clk_M)
begin
        if(Key_A==0)
                begin
                        memo[0]<=12'b0100_0000_0000;//1024
                        memo[1]<=12'b0000_0000_0000;//0
                        memo[2]<=12'b0110_0011_1111;//1599
                        memo[3]<=12'b1010_0010_1000;//2600
                        memo[4]<=12'b0000_0110_0010;//98
                end
        else
                begin
                        for(i=0;i<4;i=i+1)
                                begin
                                          for(j=0;j<3-i;j=j+1)
                                                exchange(memo[j+1],memo[j]);
                                end
                        if(memo[0]==12'b0000_0000_0000)led_A=1;        else led_A=0;         //0
                        if(memo[1]==12'b0000_0110_0010)led_B=1;        else led_B=0;         //98
                        if(memo[2]==12'b0100_0000_0000)led_C=1;        else led_C=0;         //1024
                        if(memo[3]==12'b0110_0011_1111)led_D=1;        else led_D=0;         //1599
                        if(memo[4]==12'b1010_0010_1000)led_E=1;        else led_E=0;         //2600

//                        if(memo[0]==12'b0100_0000_0000)led_A=1;        else led_A=0;
//                        if(memo[1]==12'b0000_0000_0000)led_B=1;        else led_B=0;
//                        if(memo[2]==12'b0110_0011_1111)led_C=1;        else led_C=0;
//                        if(memo[3]==12'b1010_0010_1000)led_D=1;        else led_D=0;
//                        if(memo[4]==12'b0000_0110_0010)led_E=1;        else led_E=0;

                end
   end
endmodule

-------------------------------------------------------------
一个排序算法...

网友:
没细看   不过always 里面的赋值方式应该有问题   应该用非阻塞赋值   <=  ,而且always后面是不是应该跟一下(posedge clk_M)

网友:
output A,B,C,D,E;
        input clk_M,A;
这样也行?

网友:
上面盖了  下面的赋值还是没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改了吧,求高手高抬贵手帮忙改改... ...

大致就是排序,如果排序结果正确就亮灯...

楼主:
修改后的代码,Test OK

------------------------------------------------

module main_suanfa(
                led_A,led_B,led_C,led_D,led_E,
                clk_M,
                Key_A
                );
        output led_A,led_B,led_C,led_D,led_E;
        input clk_M,Key_A;

        reg led_A,led_B,led_C,led_D,led_E;
        reg[11:0] memo[4:0];
        integer i,j;
        reg        clk_1khz;
        reg        [14:0]        count_1khz;

        task exchange;
                inout [11:0] x,y;
                reg [11:0] temp;
                begin
                        if(x>y)
                        begin
                                temp=x;
                                x=y;
                                y=temp;
                        end
                end
        endtask

always        @(posedge        clk_M)
                        begin
                                count_1khz<=count_1khz+1;
                                if        (count_1khz==15'b101_1101_1011_1111)
                                        begin
                                                clk_1khz        <=        ~clk_1khz;
                                                count_1khz        <=        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_1khz)
begin
        if(Key_A==0)
                begin
                        memo[0]<=12'b0100_0000_0000;//1024
                        memo[1]<=12'b0000_0000_0000;//0
                        memo[2]<=12'b0110_0011_1111;//1599
                        memo[3]<=12'b1010_0010_1000;//2600
                        memo[4]<=12'b0000_0110_0010;//98
                        if(memo[0]==12'b0100_0000_0000)led_A=1;        else led_A=0;         //0
                        if(memo[1]==12'b0000_0000_0000)led_B=1;        else led_B=0;         //98
                        if(memo[2]==12'b0110_0011_1111)led_C=1;        else led_C=0;         //1024
                        if(memo[3]==12'b1010_0010_1000)led_D=1;        else led_D=0;         //1599
                        if(memo[4]==12'b0000_0110_0010)led_E=1;        else led_E=0;         //2600

                        //test OK !
                        //value was readable
                end
        else
                begin
                        for(i=0;i<4;i=i+1)
                                begin
                                          for(j=0;j<4-i;j=j+1)
                                                exchange(memo[j+1],memo[j]);
                                end

                        if(memo[4]==12'b0000_0000_0000)led_A=1;        else led_A=0;         //0
                        if(memo[3]==12'b0000_0110_0010)led_B=1;        else led_B=0;         //98
                        if(memo[2]==12'b0100_0000_0000)led_C=1;        else led_C=0;         //1024
                        if(memo[1]==12'b0110_0011_1111)led_D=1;        else led_D=0;         //1599
                        if(memo[0]==12'b1010_0010_1000)led_E=1;        else led_E=0;         //260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以前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时钟太快?

网友:
顺便提醒下楼主  代码规范注意一下   上下行行首之间空2-4个空格就可以了

网友:
忽然发现我能看到我发的帖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回复 网友A:

啥情况?难道不能么?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知道,瞎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