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Ⅱ怎么发音啊?

楼主(2011-06-25):
怎么发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 拼音 打下哦 麻烦

网友:
我是分开读的。

网友:
这也纠结?
爱咋叫咋叫,只要听得懂就成!

网友:
micro control operation system-two
也许有拼写错误

网友:
miu c o s

网友:
对,是miu c o s

网友:
看作者的书上有说,他特别强调了不是miu cos,而是micro c,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作者的书上有说,他特别强调了不是miu cos,而是micro c,os

不能怪别人,为什么它不叫mc/os-II      μc/os-II 就是miu cos

你听过mcu,但听过μcu吗?

网友:
那。。。。。请教下
Multisim
怎么读呢。。。

网友:
UCOS = 有颗屎

网友:
微考斯二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请教下
multisim
怎么读呢。。。

猫踢戏姆 /,mʌlti'sim/

网友:
作者原书是说叫Mcro C OS two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看作者的书上有说,他特别强调了不是miu cos,而是micro c,os
不能怪别人,为什么它不叫mc/os-ii      μc/os-ii 就是miu cos
你听过mcu,但听过μcu吗?

因为作者解释说miu cos这个音和英文中“痰”的读音相似,才特地把ucos改成分隔的uc/os的。
mcu你读成miu cu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作者原书是说叫mcro c os two

终于找到一个相同的了。10楼以为自己是黄晓明呢

网友(2013-12-16):
作者是说读为pronounced “Micro C O S Three“

网友:
木有扣死--公司里面的人这么读

我是读谬洗欧艾斯

网友:
谬C 偶唉死

就是这么读

网友:
miu c os ,我有的朋友就读u cosin(三角符号)

网友(2014-03-06):
miu(第一声) kuo(第四声) si(第三声)  !
或叫 卖扣C O S

网友:
我咋念的u-c-o-s啊?

网友:
我都是读作"喵扣斯"

网友(2014-05-20):
Micro C 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