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无线控制是否能用433M的发射频率

楼主(2011-06-25):
大部分人都说433M在一定的发射功率下是可用的,不可否认,国内用的也很多
----------------------------------------------------------------------------------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中也提到
(七)起重机或传送机械专用无线遥控设备
设备安装前须进行电磁环境测试,以免受到干扰或干扰其他同类设备的正常工作,造成生产事故;
  当受到有害干扰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待消除干扰或调整到无干扰的频率后方可重新使用;
  为保护北京天文台射电天文业务和贵州省平塘射电天文业务,在这两个地区的行政辖区内不得使用下列频率范围内的设备;
1.使用频率:
  230.700MHz,223.700MHz,230.975MHz,223.975MHz,
  231.600MHz,224.600MHz,232.325MHz,225.325MHz,
  230.100MHz,223.100MHz,232.025MHz,225.025MHz
2.发射功率限值:20mW(e.r.p)
3.占用带宽:不大于16kHz
4.频率容限:4×10-6
(八)工业用无线遥控设备
限在工业厂房(或建筑物内)使用。
1.使用频率:
  418.950MHz,418.975MHz,419.000MHz,419.025MHz,
    419.050MHz,419.075MHz,419.100MHz,419.125MHz,
  419.150MHz,419.175MHz,419.200MHz,419.250MHz,
   419.275MHz
2.发射功率限值:20mW(e.r.p)
3.占用带宽:不大于16kHz
4.频率容限:4×10-6
--------------------------------------------------------------------------
06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中提到
5.138 下列频带:
6 765-6 795 kHz (中心频率为6 780 kHz),
433.05-434.79 MHz (中心频率为433.92 MHz),除5.280 款所列国家以外的第一区(中国是第三区--我加的注释),
61-61.5 GHz (中心频率为61.25 GHz),
122-123 GHz (中心频率为122.5 GHz),
和244-246 GHz (中心频率为245 GHz)。
指定给工业、科学和医疗(ISM)使用,但须经有关部门与那些无线电通信业务可能受到影响的主管部门达成协议后给予特别批准。援用本规定时,主管部门应考虑有关的ITU-R最新建议书。
----------------------------------------------------------------------------
从这些规定中看出,貌似工业控制,如果在室外用,只能用230M这个频段
几乎所有的工业遥控都用433M,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关于无线收发,很多人都用NRF905,433M
而433M只是ISM的规定的第一个区域可用啊
中国是属于第三个区域,按理是不可用的!!!?

请大侠指教,最好能找出相关的法律法规,有理有据,否则我们的设计在将来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网友:
如果按06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中提到 的 5.138 下列频带:....

1G以下的UHF的频率还没有工业用的了呢?

规定是如此,但只要你不对被保护的频带产生不可接受的干扰,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记得RFID也有一部分频带在433上。。

楼主:
用这个频段是否需要通过无委会的认证呢?

网友:
433MHz是我们HAM的。
我们免费办执照后可以25W功率使用,也不限制天线增益。
回头做个下行433M的中继,热闹点,24小时不间断发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ISM中也有433M的啊

网友:
你看频率划分表的表格部分的中国内地,你引用的是注解部分。
不过430-440MHz虽然是HAM最常使用频段,却是次要业务,本地的无线电管理部门如果不让用也没办法,有的地方确实也这么做了,硬要HAM去VHF频段。
我们本市的无线电管理处很明确,430-440就只给HAM用,还鼓励我们举报占用的。
ISM功率微弱,基本干扰不到HAM,被HAM干扰了也不一定知道什么原因,管理部门也不一定知情,所以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那按理来说433M很容易被HAM干扰了?
为什么那么多工业遥控设备都采用这个频段呢?

楼主:
请大家一起讨论哈,否则我们做出来的产品都不符合法律,以后会吃亏的

网友:
中国免费频段不是470-510M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道说433不是免费的?

楼主:
大家都不在意自己的无线产品是否符合法律规范吗?

网友:
建议阿莫专门讨论一下吧,现在做无线工业控制方面越来越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都找不到明确的规定,无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国免费频段不是470-510m吗
    这个是计量频段、无线电视频段,如果计量频率干扰电视信号,计量频率要退避。

    433MHz 这个频段,刚才问了一下射频工程师,小于 10mW 在国内是可以使用的,具体法规我也不清楚。如果是产品是在国内用,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433MHz国内大把人用,大功率的都有,这个频段其实不怎么干净了。总体来说国内无线频段管理还是很混乱的,大家都用的频段,就不用怕。

网友:
给一个权威的说法吧:

工信部05年发布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设备的技术要求》

其中:
(十一)各类民用设备的无线控制装置
不得用于无线控制玩具、模型等。
1.使用频率: 314-316MHz,430-432MHz,433.00-434.79MHz
发射功率限值:10mW(e.r.p)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

这个应该在工信部网站上能查到的,是99年发布之后的又一次修订版。
本来是不想说的,怕400M不清净,再一想调试nRF905的时候,电台关闭静噪还难接收到干扰。

网友:
工信部相关文件的链接: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5310/n11297428/11637344.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这里把433M归为民用,那更不应该在工业上用433M的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工控设备是433M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在这里把433m归为民用,那更不应该在工业上用433m的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工控设备是433m呢?

咋这么死脑筋呢,你不能理解为民用是相对于军用。

楼主:
433:穿透性强,通讯距离远,但抗干扰性差;
2.4G:穿透性弱,通讯距离近,但抗干扰性强;

工业不是要求抗干扰吗,那为何国内2.4G的用的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