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判断一个FPGA是好的还是坏的?(详细见内)

楼主(2011-06-25):
我做了一个xc3s250E的底板和arm相连,可惜买芯片的时候货家把1.5v的1117当成1.2V给了我,上电没有冒烟;后来换成1.2v的可以jtag,下程序ISE也显示成功。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spi让arm和250通信,直接短接somi和simo,arm可以实现自发自收,当在fpga里写assign somi=simo; 用jtag下到fpga里竟然没反应,ARM端的spi master收到的都是oxFF;.....我怀疑250E挂了,可是jtag可以正常下载。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大侠们帮小弟分析分析......

网友:
没那么容易挂吧。查查fpga硬件线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早查过了,fpga硬件线路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检查程序。

网友:
先用示波器看下输出,不能确定吹下焊个就能确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就assign somi=simo一句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出是有的,就是懒着吹,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Xilinx有没有和Altera一样功能的Signal Tap II 这样的工具,有的话可以拉一下看下信号有没有从FPGA
IO 输出。没有的话可能是IO挂了,换个pin试试。
再不行就量下各个电压对地的阻值看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终于下定决心换了块芯片,于是,没有问题了。可能是上一块的IOB坏掉了吧。谢谢大家。

网友:
做硬件至少得焊两块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