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USB开发:使用LabVIEW开发STM32 USB HID驱动和上位机软件成功,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6-25):
一直以来,USB驱动和通信开发是比较复杂的事情,一般使用C++开发,需要熟悉windows系统下的驱动开发。

STM32是近年流行的ARM Cortex-M3芯片,已经集成了USB外设,所以硬件很简单,同时ST公司也提供了USB例程,其中也包括USB HID例程,但只有一个端点,数据只收不发,不是双向的USB通信。

最近以来,我一直在研究STM32的USB HID双向通信,并使用LabVIEW来开发USB HID驱动和上位机软件,已经成功,所以讲一下基本过程。

楼主:
首先是USB HID驱动程序的开发。

默认来说,USB HID是免驱动的,windows系统已经有了USB HID驱动了,一般是调用usbhid.dll来通信。但这里我们不使用LabVIEW调用usbhid.dll来通信,而且是采用VISA来进行USB HID双向通信,所以我们要先用VISA开发USB HID驱动程序,就是inf文件。

我们要先安装VISA驱动程序,我安装的是NI-VISA4.6.2,注意是完整版的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重新启动电脑,打开“开始”,在“所有程序”的NI目录下,打开:driver wizard:

楼主:
打开driver wizard之后,选择USB:

下一步是填写VID和PID,以及USB HID设备名、厂家、是否USB复合设备等,需要和STM32 下位机程序对应起来:

楼主:
下一步是填写USB HID驱动名称,以及生成的inf文件的路径。驱动向导会同时生成XP和VISTA系统下的inf文件:

点下一步,会问您目的路径下的inf文件不存在,是否创建?我们点YES,进入安装选项页面:

我们选择第一项,安装生成的inf驱动程序。

最后,我们点击“finish”之后,STM32 USB HID驱动程序就创建完成了,并已经安装到电脑中了。

生成的inf文件在电脑的以下目录,同时有XP和VISTA系统的驱动,如下:

网友A:
NI-VISA4.6.2  这个软件上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ni-visa4.6.2  这个软件上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ni-visa4.6.2  这个软件上传一下、、、、

ni-visa4.6.2 full有400多MB啊,上传可能很慢,先不传了,NI网站可以下载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ni-visa4.6.2  这个软件上传一下、、、、
ni-visa4.6.2 full有400多mb啊,上传可能很慢,先不传了,ni网站可以下载啊
给个地址

楼主:
我们把STM32 USB HID下位机程序烧写到STM32中之后,插上USB线,电脑会提示新硬件,但XP系统默认安装的是系统自带的USB HID驱动,不是我们刚才生成的inf驱动程序,如下:

这时候我们开始更新驱动程序:

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下一步,不要搜索,如下:

下一步,选择“STM32 USB HID”:

这样,我们就成功安装我们刚才生成的inf驱动程序了,如下:

最后一步,我们打开LabVIEW的MAX,可以看到,我们的STM32硬件已经被MAX识别出来了:

我们做的STM32硬件能够被LabVIEW的MAX识别出来,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楼主:
接下来就是LabVIEW上位机软件的编写了。

LabVIEW给STM32发送数据,可以使用“VISA写”控件。

但LabVIEW接收STM32发送过来的数据,不能用“VISA读”控件了,需要使用USB中断控件来读,同时要启用USB中断事件。

最后,LabVIEW运行界面如下:

太晚了,我下线休息了,祝各位周末愉快!

网友:
就是用HID接口吧!

网友:
mark~
另外可以告知一下,实现的通讯速度是多少么?

网友:
USB 1ms一个中断. HID最大64字节一包. 64*1000=64KByte/S.

网友:
lz手册里面好像写的是runtime版本的呀

网友:
HID 即插即用,你这个还是要装NI的驱动,如果有人贡献一个用系统自带的驱动例子就好了 :)
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手册里面好像写的是runtime版本的呀

1、一般的LabVIEW串口驱动,只安装VISA run time引擎就可以了,也方便LabVIEW程序的打包。

2、如果需要使用VISA的其它高级功能,如MAX等,请安装VISA完整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hid 即插即用,你这个还是要装ni的驱动,如果有人贡献一个用系统自带的驱动例子就好了 :)
不过还是要感谢楼主分享。

安装VISA驱动程序,带来的是开发效率的极大提高。

如果熟悉C++开发USB驱动,当然最好了,但一般的工程师可能感到困难,或者开发周期长。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大家各有取舍吧。

楼主:
另外我发现Bus Hound这个工具挺好的,可以查看USB通信的细节:

网友:
Labview对付通信接口,可谓是简单至极,功能强大至极。

当然,这是在已经有接口控件的前提下。

网友:
最大只有64kBps吗?  不能再提速了吗?

这样看起来有点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大只有64kbps吗?  不能再提速了吗?
这样看起来有点慢。

USB HID最大只有64kB/s,不能再高了。

如果需要更高的USB速度,请采用STM32 USB虚拟串口_技术,可以达到几Mbps的速度。在我们的用户手册中有描述:

采用STM32 USB虚拟串口_技术,我们只需要安装VISA 4.4.1 run time引擎就可以了,只有3.5M多,不需要安装VISA完整驱动程序。

网友:
我觉得针对hid还是调用dll文件驱动比较好,否则就失去了hid即插即用的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针对hid还是调用dll文件驱动比较好,否则就失去了hid即插即用的意义。

LabVIEW可以调用dll文件来做USB HID通信的,这样就不用安装VISA驱动程序了,也避免了硬件不被MAX识别的困难。

但LabVIEW调用dll文件来做USB HID通信,难度比较高,一般公司或个人都不会共享出来的罢,一般都是用在实际产品中的了。

总之,采用基于NI-VISA驱动的USB接口应用系统的设计非常容易,开发难度低,对开发者的要求不高;开发出的系统稳定可靠,即使对Windows编程不熟悉的人也可以开发出USB应用系统,它提供了另一种开发USB驱动应用程序的捷径。

网友B:
lz有建议看LABVIEW的资料吗?需要用到串口相关的,在看  http://labviewnote.weebly.com/page.html  感觉讲的挺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lz有建议看labview的资料吗?需要用到串口相关的,在看  http://labviewnote.weebly.com/page.html  感觉讲的挺泛的

1、多看书。推荐“LabVIEW 8.20程序设计从入门到精通”、“我和LabVIEW”
2、多看LabVIEW程序,多改多运行,慢慢就熟悉了;图形化编程不难的
3、有硬件、有项目更好

串口相关的资料也可以参考我们的用户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ni-visa4.6.2  这个软件上传一下、、、、

NI-VISA 4.6.2可以到NI网站这里下载:
http://joule.ni.com/nidu/cds/view/p/id/1605/lang/en

NI网站需要注_册才能下载,其实真实的地址是:
http://ftp.ni.com/support/softlib/visa/NI-VISA/4.6.2/win/visa462full.exe

其实VISA从3.3版本起,就支持USB中断读取数据了,所以VISA 3.3版本或以后的版本都可以用了,不一定是4.6.2.

网友:
没有看到STM32的程序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A:
ni-visa4.6.2  这个软件上传一下、、、、
ni-visa 4.6.2可以到ni网站这里下载:
http://joule.ni.com/nidu/cds/view/p/id/1605/lang/en
ni网站需要注_册才能下载,其实真实的地址是:
http://ftp.ni.com/support/softlib/visa/ni-visa/4.6.2/win/visa462full.exe
其实visa从3.3版本起,就支持usb中断读取数据了,所以visa 3.3版本或以后的版本都可以用了,不一定是4.6.2.

楼主,你好!

你给的下载地址的软件使用时间或功能有没有限制呢?

网友:
一定要MAR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VISA没有时间和功能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有看到stm32的程序啊。

STM32 USB HID程序网上多的是,ST也提供有。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你,labview这个软件哪里可以下载到破_解的呢?

另外你在40楼给的地址应该是驱动的哈,

我要通过串口获取的数据存入数据库需要哪些相关的软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你,labview这个软件哪里可以下载到破_解的呢?
另外你在40楼给的地址应该是驱动的哈,
我要通过串口获取的数据存入数据库需要哪些相关的软件呢?

LabVIEW软件 google一下都有得下载,不用我说了吧。关于破_解,现在万能注_册机都有了,可以注_册LabVIEW各个版本。。。

LabVIEW中访问数据库的几种不同方法:
http://blog.xj163.cn/blog.php?do-showone-tid-9191.html

其实google一下都可以找到的。

网友:
强帖留名 以后备用

网友:
这个必须顶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的

网友:
我用LPC1766自己做的开发板,USB HID可以在LABVIEW下识别了,但是上位机软件就不知道怎么搞了。从哪里开始,有没人能给给教程,我们大家讨论下,吧这个东东玩起来!

网友:
请问楼主,用labview开发STM32,用到NI的哪些软件,请罗列一下,哪里能下载到?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 精通usb开发的请联系我们,有项目外包 info@kitarm.com

网友:
好东西,做个记号。

网友:
请教下楼主使用labwindows可以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教下楼主使用labwindows可以做吗?

labwindows是C文本编程的,没试过,不好意思

网友:
希望楼主可以共享一下labview上位机的读写示例。

网友:
labview对于嵌入式确实是界面亲切,上手好用。

网友:
有意思,LABVIEW挺强大也挺实用的

网友K:
最近也在搞USB通信,USB芯片用的68013A,目前在VISA下和调用DLL下都已经顺利通信;以后可以和楼主多交流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最近也在搞usb通信,usb芯片用的68013a,目前在visa下和调用dll下都已经顺利通信;以后可以和楼主多交流交流。

你太牛了!
我最近在研究LabVIEW如何调用hid.dll来实现USB HID通信,但能力有限,做不出来。。。
还是要多向您交流和学习啊

楼主:
通过LabVIEW调用DLL文件,也实现USB HID双向通信了。可以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77832&bbs_id=9999

为了方便阅读,我把它整理成PDF文档了:

网友:
认真学习!,能共享一下LabView的程序吗?

楼主:
开发千般辛苦,而且是公司代码,不好意思。
其实上面我们已经提示很多了,用LabVIEW的几个控件就可以把USB HID双向通信搞定了。

网友(2011-09-02):
回复 楼主:

mark 以后备用

网友:
初学HID,什么都还不会啊,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mark.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USB放在工业上用简直就是坑爹,调试是用变压器供电的,两个仿真器,一个自己挂掉了,一个把主板挂掉了。而且是平时一直用的好好的。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2011-10-04):
哈 我也在用labview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NI的工具,就是强大!

网友L(2011-11-04):
嗯 不错 最近学labview 也来玩玩USB 顶LZ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
单片机端的程序还能上传一下

网友:
STM32 USB HID下位机程序

网友(2011-12-15):
楼主好像很强大,学习

网友(2012-01-15):
太强大的资料了!

网友(2012-02-26):
Mark,LabVIEW STM32 USB 驱动开发!

网友:
这个东东肯定火!

网友(2012-04-20):
程序这些给出来啊

网友(2012-05-24):
这个真的要学习了,摆弄很久了

网友:
mark一下;下次来看

网友:
lz有没有关系好的usb的书介绍呀

网友:
学习了,多谢LZ的共享,要是有STM32的范例就好了,我这样的新人学习就更好啦。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2012-07-10):
堕落啦,很久都没深入学labview啦,mark,待学习

网友:
想用来着,上位机那块不熟悉,郁闷了!

网友:
mark,改天试试

网友:
学习labview从mark做起

网友:
厉害,技术都是积累起来的啊,仰视

网友(2012-09-01):
mark 十个字的限制啊!USB STM32开发

网友:
必须要顶的

网友:
非常实用,谢谢楼主辛苦劳动

网友(2012-10-24):
学LabVIEW是用8.20版本呢还是用最新的好像已经到了2012版本,据说它们的差异还是比较大??

网友(2012-12-23):
LABVIEW用哪个版本都行,只是你要适应它的编程思路,要想提高请到网上多看一些资料和练习。有项目做更好。

网友:
哎,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3-02-17):
这个一定要支持,一直想学,书都买了,就是没看呢 呵呵

网友:
火车上看   只能mark了

网友:
刚毕业时用了labview6,现在多少年不用的了。

网友(2013-05-18):
速度太慢 安装一堆东西 不如做普通usb 也就一个驱动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NI的那个玩意需要安装一大堆东西,不好用。
不如用C++开发的好用,虽然麻烦些。

网友:
STM32的USB速度这么慢?太不给力了,建议用CYPRESS的68013A(USB2.0高速自带PHY)速度随便都是5MB/S,要是使用CYPRESS的3014(USB3.0高速,随便100MB/S)。用STM32的USB全速去虚拟串口好像有点浪费吧?

网友(2013-07-15):
引用 网友B:
lz有建议看LABVIEW的资料吗?需要用到串口相关的,在看  http://labviewnote.weebly.com/page.html  感觉讲 ...

这个有用留着~

网友:
您好,能提供下上位机的labview程序码?

网友M(2013-08-24):
引用 楼主:
通过LabVIEW调用DLL文件,也实现USB HID双向通信了。可以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 ...

最近在用stm32开发产品 以前都是串口协议  现在想改进下用usb试试。麻烦把这个pdf链接再传下呗。谢谢!

网友(2013-10-24):
不错,上下结合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下载了一个实例程序,请问下,上位机在收发程序,但是bus hound 没有收据出现,我点过run,但是什么也没有

网友(2014-01-13):
做个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LabVIEW调用DLL文件,也实现USB HID双向通信了。可以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 ...

强大啊······labview HID 上位机······

网友(2014-04-01):
向楼主致敬,平时一直用串口和LABview做,最近学习了STM32 USB 一直想用LAB做上位机,很好的资料,学习啦!!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牛逼!希望可以看到楼主更精彩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LabVIEW调用DLL文件,也实现USB HID双向通信了。可以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 ...

今天测试了一下,用LABVIEW2012按照顺序生成两个驱动文件,一个是XP的一个是VISTA的,发现就是没有WIN7的,我的系统是WIN7的,用不了

网友:
http://www.ni.com/download/ni-visa-5.4/4230/en/

VISA5.4版本,这个估计有WIN7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发现Bus Hound这个工具挺好的,可以查看USB通信的细节:

谢谢分享,我原来5.0安装版的用不了,这个就可以!!

网友:
好东西。我也想做这个事情。。。。。。

网友(2014-05-16):
大神,我装了VISA5.1后出现这种问题。我是XP SP3的,LABVIEW2011

网友:
有知道LabVIEW上位机软件应该如何调用VISA控件的吗?希望共享一下labview上位机的读写示例。

网友(2014-10-12):
我也来玩下HID

网友(2014-11-28):
学习了,正在搞USB通信。谢谢LZ分享

网友:
楼主太牛了,佩服啊。呵呵,能交流交流么、?

网友(2015-02-11):
引用 楼主:
开发千般辛苦,而且是公司代码,不好意思。
其实上面我们已经提示很多了,用LabVIEW的几个控件就可以把USB  ...

你好,有幸看到您的帖子。目前也开始接触USB通信,您写的很好,有些问题,希望能和您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NI-VISA4.6.2  这个软件上传一下、、、、

你好。问下你的labview 做的上位机驱动,能被max识别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是USB HID驱动程序的开发。

默认来说,USB HID是免驱动的,windows系统已经有了USB HID驱动了,一般是 ...

楼主您好,有幸看到你的帖子,目前也在做类似的东西,您的资料简直太棒了,值得学习!

现在遇到点问题,求教下。就是我安装完VISA,产生了驱动之后,PC能识别出来,但是MAX识别不出来。

下载链接也是您给的那个,我安装的时候,仔细看了下MAX是4.6.1.这个是否不对。还有这么才算是完整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NI-VISA4.6.2  这个软件上传一下、、、、

请假下,你的VISA-MAX能正确识别出USB设备吗,我的怎么不行,换了个电脑也是不行。不知道哪儿的问题,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近也在搞USB通信,USB芯片用的68013A,目前在VISA下和调用DLL下都已经顺利通信;以后可以和楼主多交流交 ...

可否请教下,VISA下识别不到USB设备,但是PC下的资源管理器可以,这是何故?
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L:
嗯 不错 最近学labview 也来玩玩USB 顶LZ

兄弟在吗?可否交流几个问题?Q?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ni-visa4.6.2  这个软件上传一下、、、、

你好,yuming.请问你曾经那个ni-visa做的怎么样。能顺利的识别到US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好,我想用你的方法实现STM32板子和Labview的USB通信,利用驱动向导生成驱动,已经识别成功,在设备管理 ...

你好,请问您后来MAX识别USB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近在用stm32开发产品 以前都是串口协议  现在想改进下用usb试试。麻烦把这个pdf链接再传下呗。谢谢! ...

你好,请问您的STM32 USB后来搞的怎么样,我现在遇到点问题,想求教下。

我安装资料的介绍,做大了驱动这块,现在PC端能识别到设备,但是MAX不行,不知道哪儿的问题,

网上百度了很多,也没找到几个可用的信息。。求指点下。

网友(2015-05-17):
这个想法是不错的......用起来方便

网友(2017-05-08):
因工作需要,又翻出这个帖子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7-20):
好的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为什么我安装inf文件后驱动列表里没有显示安装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