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无线网卡Linux下使用的问题,都都过来看看

楼主(2011-06-25):
网卡是AR9271,Linux是2.6.39.1
dmesg信息如下,已经识别出了AR9271,提示没有ar9271.fw,但是在lib/firmware下面明明是有的,不过是我放进去的啊,怎么才可以让系统识别???
[    6.855075] SELinux:  Disabled at runtime.
[    6.855102] SELinux:  Unregistering netfilter hooks
[    6.855128] type=1404 audit(1309013247.735:2): selinux=0 auid=4294967295 ses=4294967295
[    7.181357] dracut: /sbin/load_policy: 无法加载策略: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    7.349169] dracut: Switching root
[    8.879102] udev: starting version 151
[    9.227151] input: PC Speaker as /devices/platform/pcspkr/input/input3
[    9.294180] microcode: CPU0 sig=0x1067a, pf=0x1, revision=0xa07
[    9.463105] microcode: Microcode Update Driver: v2.00 <tigran@aivazian.fsnet.co.uk>, Peter Oruba
[   10.305376] Floppy drive(s): fd0 is 1.44M
[   10.319405] FDC 0 is a post-1991 82077
[   10.564678] piix4_smbus 0000:00:07.3: Host SMBus controller not enabled!
[   10.568661] pcnet32: pcnet32.c:v1.35 21.Apr.2008 tsbogend@alpha.franken.de
[   10.573124] pcnet32 0000:02:01.0: PCI INT A -> GSI 19 (level, low) -> IRQ 19
[   10.577850] pcnet32: PCnet/PCI II 79C970A at 0x2000, 00:0c:29:1c:36:c3 assigned IRQ 19
[   10.585415] pcnet32: eth0: registered as PCnet/PCI II 79C970A
[   10.586254] pcnet32: 1 cards_found
[   10.607113] udev: renamed network interface eth0 to eth1
[   11.130930] parport_pc 00:08: reported by Plug and Play ACPI
[   11.131379] parport0: PC-style at 0x378, irq 7 [PCSPP,TRISTATE]
[   11.388853] ppdev: user-space parallel port driver
[   11.446805]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   12.406990] cfg80211: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updated:
[   12.407090] cfg80211:     (start_freq - end_freq @ bandwidth), (max_antenna_gain, max_eirp)
[   12.407143] cfg80211:     (2402000 KHz - 2472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12.407164] cfg80211:     (2457000 KHz - 2482000 KHz @ 2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12.407171] cfg80211:     (2474000 KHz - 2494000 KHz @ 2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12.407178] cfg80211:     (5170000 KHz - 5250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12.407185] cfg80211:     (5735000 KHz - 5835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12.486392] ENS1371 0000:02:02.0: PCI INT A -> GSI 16 (level, low) -> IRQ 16
[   16.147124] scsi 2:0:0:0: Direct-Access     aigo     Miniking         8.07 PQ: 0 ANSI: 2
[   16.153409] sd 2:0:0:0: Attached scsi generic sg2 type 0
[   16.167796] sd 2:0:0:0: [sdb] 3944448 512-byte logical blocks: (2.01 GB/1.88 GiB)
[   16.171970] sd 2:0:0:0: [sdb] Write Protect is off
[   16.171990] sd 2:0:0:0: [sdb] Mode Sense: 03 00 00 00
[   16.172000] sd 2:0:0:0: [sdb]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   16.188552] sd 2:0:0:0: [sdb]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   16.235629]  sdb: sdb1
[   16.254110] sd 2:0:0:0: [sdb]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   16.254129] sd 2:0:0:0: [sdb]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
[   73.825184] usb 1-2: ath9k_htc: Firmware - ar9271.fw not found
[   73.825415] ath9k_htc: probe of 1-2:1.0 failed with error -22
[   73.82548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th9k_htc
[   75.011979] EXT4-fs (dm-0): re-mounted. Opts: (null)
[   75.310964] EXT4-fs (sda1):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   76.380286] Adding 1048572k swap on /dev/mapper/VolGroup-lv_swap.  Priority:-1 extents:1 across:1048572k
[   77.66412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77.725664] ip6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82.694084] pcnet32 0000:02:01.0: eth1: link up
[   84.584465]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84.584506]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84.584517]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94.356185] eth1: no IPv6 routers present
[  264.695223] fuse init (API version 7.16)
[  266.687305]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fd0, sector 0
[  266.776864] end_request: I/O error, dev fd0, sector 0

ar9271.fw路径
cd /lib/firmware/
......
-rwxrwxrwx  1 root root       0  6月 25 22:38 ar9271.fw
......

网友:
ar9271.fw是驱动吗?后缀也不像啊
没有指明搜索目录吧

网友:
ar9271.fw路径
cd /lib/firmware/
......
-rwxrwxrwx  1 root root       0  6月 25 22:38 ar9271.fw
......

固件的大小是 0 byte??????

固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ar9271.fw是驱动吗?后缀也不像啊
没有指明搜索目录吧

驱动是ath9k_htc.KO,是有的,看了应该是当有AR9271接入系统时,为了使WLAN正常工作,ath9k_htc.KO需要依赖ar9271.fw,只不过系统本身没有ar9271这个文件,我自己复制进去的,好像不能被识别或者利用

网友:
解压后
50开头的两个文件 复制到 /lib/udev/rules.d/
firmware复制到 /lib/udev/

网友:
复制前备份你之前的文件,如果不行,恢复之

网友B(2013-08-13):
您好,问一下您当时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问一下您当时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是以前公司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有没有搞好,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