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信号发生器 最高输出要达10M 那么滤波器要做几M的 有源还是无源?

楼主(2011-06-26):
信号发生器出来有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网友:
不同信号需求不一样吧…用DA产生吗?正弦用截止频率等于输出最高频率的高阶椭圆滤波器…方波真要滤波器的话,截止频率至少要10倍基频以上,出来的信号才比较方,上升沿越短,谐波分量越多,滤波器截止频率越高。

网友:
这是我做的 10M 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学生,在做一道电子设计的题。用FPGA的DDS产生信号 通过DA出来波形。 照楼上所说 那我的滤波器岂不是要做的很复杂,最好它还能程控的,中心频率跟着信号频率变化,而且正弦和方波,三角波还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好厉害 10M的波形还这么稳,使用什么做的呢!  我用fpga+DA DDS原理做的 可是上1M后波形就很乱了,而且信号衰减了,且频率越高衰减越多,不知道怎么才能补偿回来。模拟部分做不好啊。还有后级的滤波呢。

DA902产生波形 (原文件名:DAC902.jpg)

网友:
我的硬件还不如你的好呢,EPM240 + AD9742(跟你的 DA902,是兼容的)。

我博客里面有相关图片,可以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你的博客了,不知道呢 你模拟部分怎么处理的 频率高上去信号就很不好  帮忙给点指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用LF357做5倍的波形放大,频率高了压摆率跟不上呀。换一个高速的运放吧

网友:
LM357 换成 AD811,另外R66 和 R67 都并联上 100p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用AD811不合适把,AD811是电流反馈的运放,-端输入阻抗很小的,运放输入端电阻也不能忽略它的影响了呢。

电压反馈运放,DAC900系列PDF上的OPA680 OPA690 或者 LM6172都可以,不过 LM6172 封装不兼容, LM6172 压摆率也到3KV/US了。

网友:
电流反馈运放是有点影响;可以用THS3091,就是有点小贵。另外千万别接0PA680啥的,会冒烟的;供电电压那个只有最大+-6V

楼主:
回复 网友B:

OPA690我会注意供电电压的。楼上的大神们,有个老师跟我们说高频上出现问题 可能是阻抗不匹配的原因 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哪位能解释下,还有运放后面还要加滤波器,这个很难做啊,既要考虑 带宽还要考虑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我换过了的 不是那个。有个老师跟我们说高频上出现问题 可能是阻抗不匹配的原因 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能解释下,还有运放后面还要加滤波器,这个很难做啊,既要考虑 带宽还要考虑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