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刚柔板是什么,和柔性PCB一样么?

楼主(2011-06-26):
头给了个任务,要查刚柔板的设计有什么要求,如何实现,如何加工。
以前没听过刚柔板,听过柔性PCB,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东西,有人设计过这个么,麻烦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刚性板和柔性板复合在一起的,有些的方柔性有些地方刚性。

楼主:
谢谢楼上,能说的在详细些么?

网友:
google 搜 刚柔板 或者 刚柔结合板。

依俺看,刚柔板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使用FPC连接器以及随之带来的问题。

网友:
中间层走柔性板,顶层,底层需要硬板的地方做硬板,一般这样做
软板布线尽量粗些,过孔半径越大越好,因为刚、柔部分收缩率不同,制作的时候有应力,防止拉断连线
成本上考虑过孔一般还是用通孔,盲埋孔不好实现,成本高,激光孔更麻烦,很少有地方提供加工的

网友:
数码相机/DV里很多这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