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与ADXL345 IIC通信,通信一次后,总线数据线被拉低,什么况?

楼主(2011-06-26):
第一次读取ID号,用的是硬件IIC接口。单片机是C8051F410,读取得0xE5,一切正常。
再读取一次就变其他的东西了,然后在读取数据总线就被拉低了...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wrong code.

的确是错的,但是问题还没解决
我现在读取ID后,得到的数据都是正确的,只是之后读和写都做不了了,除非重新上电。
如果只是一直写的话,什么问题都没有,写进去的寄存器都只能读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