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问题 那个会DXP2004的教教我

楼主(2011-06-26):
这是我画线的时候,先用的是60mil 然后想过渡到20mil 但是画出来的线好难看,怎样设置才可以画出来和他们画的一样,比较好看一些!
就是60mil和20mil变换的地方不是这种圆圆的。

网友:
那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网友:
我是复制一些弧线黏贴的拐角处的

网友:
呵呵,放一个过孔到那里,然后添加泪滴。

网友:
你有这耐心的话就用弧线来画

网友:
現在都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的啦
以前在學校學的也是DXP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