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端口输出电压是3.3V,怎样可以提高到5V?

楼主(2011-06-26):
如题
单片机端口输出电压是3.3V,怎样可以提高到5V?

网友:
貌似三极管吧,当开关使

网友:
我想知道怎样才能把5V降到3.3V~

网友:
乙类互补,单片机不怕死区

网友:
用电平转换芯片啊
很多的型号
最低到1.2伏,最高到6.5V都可以互转

网友:
容许5V的话,上拉到5V。

网友(2011-08-02):
什么型号?
有些可以设置成漏极输出,外接上拉电阻到5V就可以了,或者用三极管转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