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533的SPI Flash在线系统编程讨论

楼主(2011-06-26):
各位大虾:
    之前做了一个项目,使用了ADI公司的BF533,现在项目结题,开发板、仿真器也全都上交了。但是,我还想学一下bf533,但是没有仿真器,也买不起,没办法下载程序。看到有人做了用串口下载的方式,我以为想实现。论坛有人做过吗?
    实现方式是:在SPI Flash中有两个程序,程序一实现串口下载,烧写进SPI Flash;程序二是正常使用的程序。在初始化程序中选择其中一个程序引导?
    大家觉得可行吗?
    怎么烧写程序二?
    就是将生成的ldr文件直接烧进去吗?
    ldr文件是HEX格式还是Binary?

    请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
自己顶啊!

论坛不是很多搞Blackfin的吗?

网友:
看看我的签名

网友:
直接通过SPI写Flash。

网友:
貌似很麻烦啊,要是真想学好还是买个仿真器吧。我们公司之前在淘宝上买过一个OpenADSP的,1200买的,能仿真所有Blackfin的,速度还可以。
有兴趣可以看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842330668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见啦!就是受你和另外一个大虾的启发我才想做这个的!
你的这个SPI Flash是怎么实现的呢?
直接烧写binary文件?

网友:
我做的有现成的,你可以拿过去直接用,都是开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方法确实不错,我上一届的几个学长就是这么做的。
可是我现在硬件电路已经做出来了,没有做CH341H,而且感觉CH341有些贵啊!
所以想是不是可以用UART啊?

你的做法是不是:直接用PC上位机软件通过CH341H选中SPI Flash,然后直接操作SPI Flash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的方法确实不错,我上一届的几个学长就是这么做的。
可是我现在硬件电路已经做出来了,没有做ch341h,而且感觉ch341有些贵啊!
所以想是不是可以用uart啊?
你的做法是不是:直接用pc上位机软件通过ch341h选中spi flash,然后直接操作spi flash ??

是的;我的博客上,有相关的介绍;你可以去看看。 xiaomagee.cnblogs.com

网友(2011-10-15):
之前做了一个项目,使用了ADI公司的BF533,现在项目结题,开发板、仿真器也全都上交了。但是,我还想学一下bf533,但是没有仿真器,也买不起,没办法下载程序。看到有人做了用串口下载的方式,我以为想实现。论坛有人做过吗?
    实现方式是:在SPI Flash中有两个程序,程序一实现串口下载,烧写进SPI Flash;程序二是正常使用的程序。在初始化程序中选择其中一个程序引导?
    大家觉得可行吗?
    怎么烧写程序二?
    就是将生成的ldr文件直接烧进去吗?
    ldr文件是HEX格式还是Binary?

我07年用532时就是这么弄的,没有用仿真器,借用的使用的是Altera的下载器硬件直接给片上的SPIFLASH编程。当然下载软件是自己用VC写的。
用什么工具无所谓,只要你将程序写入SPIFLASH就能启动。
以下几点注意:
VDSP编译时选择SPI FLASH,LDR格式BIN;
PF2是SPI FLASH的片选,硬件要连接上,给芯片在线编程时要注意DSP处于复位状态,避免SPI总线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