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了一张CycloneIII的最小系统板子,望大家过目指正。

楼主(2011-06-26):
第一次画CycloneIII的板子,第一次画4层板,第一次用BGA封装的芯片,也打算假期挑战一下焊接技术。
对于像我这样的业余玩家来说4层板制版挺贵的。本着分享的原则,也是为了提前发现错误,在这里将完整的项目文件贴上来,望做过的、有经验的网友检查指正。

网友:
3C10不是有TQFP的封装吗?用BGA岂不是很麻烦。

楼主:
故意的,就是想吹吹BGA和画画4层板。
==========================================

未用的时钟接地妥否?还有就是特殊管脚的处理问题。

楼主:
这是内电层的分割方式。地平面是完整的。如此分割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看书上说有个回流路径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A 手工怎么焊啊?

楼主:
应该是:在Taobao上买一套钢网和锡球,先植锡球,放上去对好,然后热风吹。

网友:
新买来的IC有球。只要搞点助焊剂。再把BGA对位。就可以吹了。
不是打击楼主。如果是初次用风枪吹。90%失败。

网友:
新IC没有球吧,我手上好多BGA的,金烂烂的焊盘,没有球。

楼主:
新IC没有球吧,接受打击,目的之一就是练习BGA。万一失败,学校还有返修台……

网友:
新的IC买来的都植好珠的啊。另外楼主。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电源平面。里边有1.2V没有接通啊。

网友:
看了下。是接通的。在TOP打的过孔下去的。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规则检查过,没有错误,应该是连通了的。

莫非原理图哪里错了?

网友:
是接通的。看了下。是BOTTOM打的过孔下去的。不过你这里可以多放几个过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引用图片

看到了,这里是连通的,我怕把3.3V的平面弄的太碎,1.2V和2.5伏的平面间距比较大。这2个孔应该是软件自动扇出时留下的,我没有删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接通的。看了下。是bottom打的过孔下去的。不过你这里可以多放几个过孔

谢谢,修改 修改……

网友:
给你传一份DDR2代MEMORY的板图。层数很多,他的去耦电容安排得很值得我们学习。图来源于网络。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52556J7CRP0.zip(文件大小:648K) (原文件名:DDR2-6.zip)

网友:
哇。牛逼。。。
我正打算自己画PCB,但不知道从何入手。。。
LZ能给点资料么???

我是业余爱好者,最头疼的事情就是PCB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你传一份ddr2代memory的板图。层数很多,他的去耦电容安排得很值得我们学习。图来源于网络。点击此处下载  (原文件名:ddr2-6.zip)

收到,谢谢
关于退偶电容,我没有特意安排,打算使用电源平面和地平面自然形成的电容来实现退偶,另外只对PLL电源进行了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牛逼。。。
我正打算自己画pcb,但不知道从何入手。。。
lz能给点资料么???
我是业余爱好者,最头疼的事情就是pcb

还是要逛逛书店,看看网上的漂亮板子,然后自己多画些板子。我是从洞洞板开始,然后转印,后来开始画双面单层板开始投板的。电子市场也跑了不少。当然,钱也花了不少也赔了不少。不过这个是个人爱好,也就不心痛了。
我画的板子虽然丑,不专业,但是每次拿回板子装完原件调试通过,那个高兴啊。

网友:
昨天晚上看了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耦电容是有可以计算的。。。
Altera有tool 可以计算该用多大的电容以及个数

网友:
还没画过BGA,更不知道怎么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电脑城笔记本维修有BGA返修台的就ok啦~~ 还省事  如果是几片的话

网友:
我也准备做一块 EP3C10的板子 建议楼主也兼容EP3C25的片子 管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以后也方便扩展
我现在是准备画EP3C10 144管脚的那种
楼主有没研究过 JTAG下载那块 现在我不知道6脚应该是悬空还是接什么 官方datasheet上是这样写的

不知到底什么意思 忘搞人解决

楼主:
这个是修改了一下的版本:
改进的地方有:
在板子上随机分布一些退偶的电容。这样做是我认为:
门在翻转的时候电流先由电源平面和地平面构成的平板电容提供,稍后再由退偶电容给平板电容补充。

关于时钟部分,我把时钟信号做成圆弧形走线,然后在顶层也用GND包裹起来。

然后修正了10楼发现的错误。

楼主:
望大家来找找茬,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今天下午就投板了。打算在JLC做。极限参数:6mil线宽,6mil间距,0.3mm过孔,0.5mm孔外径。

楼主:
继续修正:

在时钟的GND包裹铺铜上面打了两个过孔通向地平面。然后调整了下铺铜。

楼主:
囧rz......
JLC的客户编号忘记了

楼主:
悲剧了,刚才JLC的MM打电话来所参数太高,做不了………………
电话里说我线太细了,要0.2mm线宽0.2mm间距,这个我可以改。
接着又说BGA的焊盘太小了。要0.55mm的…………这个…………元件封装我可是调用的软件自带的库,如果按照这个要求修改布线规则的话……焊盘之间不能过线……
有心想玩BGA都……

网友:
0.2mm   8mil ??

BGA 里面的线能引出来吗?

楼主:
这张板子的参数是 线宽:6mil、间距:6mil、过孔:0.3mm/0.5mm、0.45mm的BGA

网友:
EP3C10 FPGA 4层PCB

楼主:
板子不改了,taobao上找了一家打样的。对方说他们的工艺能做,750元5张。单已下……

楼主:
但愿板子原理没有画错……这个价钱可以买25张点卡了。

网友:
我只讲一点。EPCS的DATA脚要串25欧的电阻。否则,nios固化不了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只讲一点。epcs的data脚要串25欧的电阻。否则,nios固化不了程序。

谢谢,是这样么?

这个板子上配置部分的接口。

楼主:
再弄个壳壳:

网友:
漂亮! 看得出来楼主技术很全面啊!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最小系统板,都运行起来了没有?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你的这个最小系统板,都运行起来了没有?是否正确?

第一次……才投板…… 开了《大灾变》估计就知道正确不了。

网友:
BGA的?  怎么才引出那么一些IO  可惜了吧

LZ 在四川  设计的壳子很好看 用铝做个壳壳吧

我在成都   没有加工条件的话  我可以免费给你做

楼主:
回复 网友G:
BGA的?  怎么才引出那么一些io  可惜了吧
lz 在四川  设计的壳子很好看 用铝做个壳壳吧
我在成都   没有加工条件的话  我可以免费给你做
一共引出了36个IO应该可以支持到TFT液晶的驱动。而且后面在画板子的时候发现要把剩余IO全部引出来在板子目前的设计规则下还是比较困难的。不考虑其它网络的话,顶层可以引出最外面的两圈焊盘,然后用过孔可以在底层引出3、4圈的焊盘。剩下的焊盘要引出来的话,必然要考虑在内电层走线。而我又想保持内电层的纯洁性……

我也在成都,关于壳壳加工的问题,还是等板子调通后再考虑(板子不到手,实际板厚也不知道),再次先感谢了。

楼主:
这个是目前的想法。目前设计上基本上是1mm厚的薄壁件,据说加工起来比较麻烦(装夹的时候工件变形?在薄壁上攻丝是不是不很现实啊?)。
考虑是不是给未来的扩展板弄点支撑结构?

网友:
等 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玩焊接BGA???,有个bt的玩法,随便拆个有bga的手机、mp4神马的,然后拆下bga,再焊回去,能用,就说明,,,,

哈哈哈,仅供bt参考

网友:
楼主头像二维码是:
******.kugou.com/player/0/9/0/0/56C96D/200/A4C6B9D2*****************

楼主:
指向一个swf文件,会播放一个音乐。
我用G12一扫描就可以放歌了。当然 事先要接入家里的WiFi

网友:
Memory線拉成這樣, 估計有點懸,

楼主:
回复 网友H:
memory線拉成這樣, 估計有點懸,

查询过一些资料,100MHz以内,SDRAM问题应该不大,毕竟不是 DDR

楼主:
到了,终于到了,下步据说就是原件采购了。

======================================================================
丝印不给力啊~~~二维码看样子要做大点

楼主:
紫色芯片,装备后绑定。CIII到手。

如何焊接,技能点数不够啊。

网友(2011-07-29):
焊接完成后记得给个图

网友:
这个PCB厂做的还可以,可以告诉是哪一家吗?
楼主PCB BGA部分过孔没有做塞孔阻焊,很危险。

网友:
刚看了眼,竟然 BGA的焊盘没有阻焊 ,估计要相当悲剧了

板厂竟然没有帮忙修改 !   神奇啊

可以淘宝买张_钢网,自己用热风枪吹就可以了!

网友:
BGA焊盘旁边的过孔没有阻焊的话,是不是要杯具啊。
LZ这次小白鼠做的彻底啊。
祝LZ好运。

网友:
用透明胶贴起来,开个玩笑,呵呵
自己用绿油作个阻焊。。。

网友:
离拿到板一个月了,不知楼主练级练得怎么样了?

网友(2011-09-17):
BGA失败了???还是板子木有做好?
如果BGA败了。。楼主把板子和那个败的BGA发过来。。我让我哥们帮你搞。。他有BGA机。
扣扣:345805310

网友:
这个BGA,随时都OK的。

网友:
怎么样了?

网友:
楼主真应该先弄个gerber让我们把把关的

网友:
BGA 下的过孔要用绿油盖上,要不然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