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友善之臂上的LINUX系统是linux+qtopia桌面系统?学习linux一般用哪个桌面系统?哪个

楼主(2011-06-27):
请教:友善之臂上的LINUX系统是linux+qtopia桌面系统?学习linux一般用哪个桌面系统?哪个桌面系统好或者热门?

网友:
qtopia桌面系统?

ubuntu

网友:
初学,还是按照教程或者视频来吧,自己倒腾没人教,一个小问题就能卡死你。学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现用什么系统其实都一样,因为你主要是够开发使用就行,而不是非要精通这个桌面系统的。

网友:
qt一般是做嵌入式设备的人机界面系统。如果在pc上用的gnome和kde的比较多。
学习linux用哪个桌面系统这个你可以先体验一下gnome和kde的桌面系统,不过我觉得学linux的话,桌面系统只是一个人机界面而已,这个界面下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至于用哪个各自有各自的特点,不管用哪个桌面系统,用到的最多的还是终端,学linux最终要了解的还是它的各种机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友善推荐的是fedora,fedora是redhat的改进版,redhat自9.0后不再支持个人桌面套件,只支持商业版本,个人版就由fedora代替了。如果学习的话还是首选fedora,可以避免很多问题,因为开发环境搭建、环境设置很麻烦的,一个很小的问题就能折磨你好几天,近几年ubuntu越来越火了,粉丝很多,整个虚拟机,多试试。qt属于上层应用,是在linux内核之上的,大名鼎鼎的android系统也是基于linux内核的,手机和平板行业android很流行,界面很炫,如果喜欢上层开发可以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