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HZ更新率的GPS,突然变成1HZ了,求更改更新率的控制语句

楼主(2011-06-27):
买的MTK3329的GPS,卖家说一般用时5HZ,与他的设计一起用最大可以达到10HZ,

但是今天用串口调试,发现只有1HZ的更新率了...囧啊,是不是用串口给它发个指令就可以更新了呢?就像控制一些语句输出一样,求帮助。。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2111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为只输出GPRMC&bbs_id=3072

网友:
找MTK3329的DATASHEET看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S上没有写,只写了电平规范,我看有的软件都带设置是否输出语句、更新率设置的选项,这个应该是所有GPS模块通用的控制协议吧·~

网友:
不是通用的,各家都不一样。
有个专门软件开MTK的GPS输出频率的。

可改MTK芯片GPS刷新率的软件MTK I blue 73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了~~问题已经解决

昨天找了半天,下了个miniGPS软件,在第二页也能改更新率(也能用在MTK上),不过它好像没写专门针对哪款GPS芯片的

就是这个~

网友:
5Hz听说过,有10Hz的吗?

网友:
10hz的也有,没找到卖的。

楼主:
出厂5hz的,可以用控制语句调成10hz,不过还不知道那个语句是啥

网友:
可以10hz啊?楼主你多少钱买的?淘宝上看到的不算便宜。

楼主:
168元买的,MTK3329 可以查得到

网友:
其它芯片的不知道。MTK芯片的:
$PMTK220,1000*1F           设置1HZ
$PMTK220,500*2B                设置2HZ
$PMTK220,333*2D                设置3HZ
$PMTK220,250*29                设置4HZ
$PMTK220,200*2C                设置5HZ

网友:
改数据输出频率有意义吗,好像芯片内部计算的能力和频率是一定的,也就是说,增加输出的数据可能是简单的重复或者插值。

网友:
MTK3329是10Hz沒錯,正在用這顆!!
http://www.locosystech.com/product.php?zln=en&id=19

网友(2011-09-10):
回复 楼主:

有些GPS是要上电给配置成5HZ,多数默认都是1HZ,也有的可以在原厂出厂的时候可以给你配置成5HZ输出,具体要看所用GPS模组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50HZ的都有,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