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做的一个产品,电流有接近500ma,推荐一些稳压电源IC,谢谢

楼主(2011-06-27):
原设计是用1117的,但发现发热很厉害啊,一般大家用FPGA设计的产品都用什么电源IC?FPGA是EP2C5Q/8Q 208的,现在用的是LM1117 3.3 和 还有一个可调的内核用的电压 1.2V,因为对电源IC波纹比较敏感,LDO的首选,谢谢!

网友:
我的方案就是多用几个,反正便宜。 用3个1.2V, 锁相环电流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方案就是多用几个,反正便宜。 用3个1.2v, 锁相环电流比较大。

如果板子很小呢,你的也是1117?

网友:
1117是好东西。
不过,实际上LDO的瞬态是很差的。

网友:
还是别盯着 LDO 了,这不是个好习惯。有的时候呢,就要逼着自己上台阶、上层次;这样才能纵观天下啊!!

AOZ1016,保证工作起来,一点温度没有(当然不是绝对零度,哈哈)。

网友:
DCDC 做好了,纹波那是相当可以;我做六位半的数字表,都敢用 DCDC,何况你的 FPGA 呢

网友:
小马哥的建议就是靠谱,多谢。

网友:
一直都觉得电源是个很高深的东东!

电源纹波和LDO关系不大吧, 用1117接个电阻和接个FPGA效果完全不一样。
瞬态的话小电流不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别盯着 ldo 了,这不是个好习惯。有的时候呢,就要逼着自己上台阶、上层次;这样才能纵观天下啊!!
aoz1016,保证工作起来,一点温度没有(当然不是绝对零度,哈哈)。

小马哥,我之前看到你做过摄像头开发的,不知道你里面用的电源IC是什么呢,我也做类似的东西,就担心如果用DCDC的话,摄像头出来会看到水纹似的画面。。。。请多多指教。

网友:
我用做过模拟相机的视频处理;但是不是摄像头。用的就是 DCDC,放心吧,只要处理得好,不会有波纹;不要怕失败,不断地出问题-》想解决方法,才是提高的途径。如果想进一步探讨,可以加我QQ,15959622,我可以给你提供廉价切性能可以的几个方案。

网友:
1117系列的,也只有这个了,要不就7833,最大好像到2A吧,其实DCDC你把电流通路处理好,做好措施,纹波还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