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用VC6的同志们,TeeChart pro 8

楼主(2011-06-27):
regsvr32 C:\WINDOWS\system32\TeeChart8.ocx

楼主:
文件上传结果
上传失败,可能是文件格式不对(仅支持jpg、gif、rar、zip、pdf、word-doc、excel-xls、txt、htm、html、mht 格式 ) 详细出错说明请参考以下的英文:
com.jspsmart.upload.SmartUploadException: Unable to upload.按此返回

========================================================================
压缩文件也不行?

网友:
什么东西怎不介绍一下?

楼主:
网络怎么了?传不上去。
还有些教程和源代码。

楼主:
画曲线图,等等,功能比较强大。

还是GOOGLE一下吧。

楼主:
把文件解压后放到 C:\WINDOWS\system32后,运行 regsvr32 C:\WINDOWS\system32\TeeChart8.ocx

楼主:
在网上查找下列文件吧,实在上传不上去了。
《TEECHART应用技术详解》
《在_VC++_中使用TeeChart额外控件》
《VC中使用Teechart控件》
《VC中调用Teechart实现数据的分析》
《TeeChart经验总结》
《teechart》

楼主:
TeeChart8ActivexEval.exe  (源代码 安装文件,安装后用上面的OCX文件覆盖源代码文件夹下的同名文件,没有评估版提示了)

///评估版源代码许可文件序列号
Customer Number: G864910
License number : 9078048
Password : 836813603810381

网友:
可以加入到DELPHI吗?

网友:
既然发出源代码,那怎么还整评估版啊

网友:
不喜欢VCL组件,觉得ProEssentials或Chartdirector在VC++中用起来更爽些

楼主:
这个是VC下用的。
DELPHI/BCB到 CCRUN 网站下载。我没用过,不知道好用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喜欢vcl组件,觉得proessentials或chartdirector在vc++中用起来更爽些

没用过这两个,看看,谢。

网友:
不错这个要试试

网友:
mark曲线控件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2013-03-12):
这个东西好

网友(2015-03-22):
一直用Teechart 4.0 ActiveX版本的,以及 C++ Builder 6下升级后的8.6版本的,非常好用的图形化控件。
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5-11-03):
正需要这个

网友(2016-07-14):
意外中的惊喜,正在为绘制曲线发愁呢,十分感谢!

网友B(2020-01-09):
引用 楼主:
TeeChart8ActivexEval.exe  (源代码 安装文件,安装后用上面的OCX文件覆盖源代码文件夹下的同名文件,没有 ...

您好,这个源代码您还有吗?能再上传一下吗?多谢~~~

楼主:
我找找。
应该有。。。。。。
就是很长时间不知道放哪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找。
应该有。。。。。。
就是很长时间不知道放哪儿了。

多谢了~~ 实在不好找就算了~~ 受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个源代码您还有吗?能再上传一下吗?多谢~~~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v_stefanie_v/7505653

楼主:
其实我上传那个也可以用。
http://www.softwareace.cn/?p=562

网友B:
收到,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万分感谢~~

试试看能用吗?办公室电脑没有,从网上下载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看能用吗?办公室电脑没有,从网上下载了一个。

好像稍有些问题,控件导入后有点问题

楼主:
你的电脑配置用这个TeeChart8.ocx,行不行?这个我用过,没问题。
另一个很长时间想不起了。

楼主:
这是用的TEECHART8............

网友C:
有新一点的版本或者net的版本吗? 这个控件确实好用, 效率很高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谢谢了

网友:
我的系统是win7 64位   使用的软件是VC6.0
下图是安装控件后的状态,出现很多Teechar相关的控件,而且都不可用。
以前我记得安装加载控件选项中只有一个Teechar相关的,不知道我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的TEECHART8............

应该是只安装TeeChart8.ocx就可以吧
现在电脑里除了VC6.0以外还有VS2008,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用的TEECHART8............

现在可以了,您上面有个回复链接里有详细的介绍,没仔细看,不好意思~~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新一点的版本或者net的版本吗? 这个控件确实好用, 效率很高

我没有,很长时间不写上位机软件了。以前是用VC6,配合TEECHART8很好用。最喜欢的特色就是坐标轴可以自动缩放。

网友:
Mark,现在只是用VC6写些测试程序。

网友(2022-01-11):
很久的东西,居然要有人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