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商品电调不做IIC的?

楼主(2011-06-27):
如题~

各位高人 请指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舵机没有IIC的。接口要通用。

网友:
no reason to.

and i2c is fairly slow.

网友:
IIC,你要是接两个相同型号的舵机怎么办,几个相同型号的电调怎么办...
比起PPM信号,IIC抗干扰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可靠性比PPM信号差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有必要弄几个舵机研究研究啊~ 哈

网友:
我见过以太网接口的电调,一千元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见过以太网接口的电调,一千元一个

28J60+MEGA8无论IIC输出还是PWM输出还是直接驱动MOSFET,最多加50元。

网友:
应该会出现有CAN和485接口的舵机吧, 我已经见过有级联接口的舵机了,必然是未来的方向

网友:
早期的无线信号接收短没有MCU做IIC比较复杂,而且PPM还算稳定,够用,后面的产品考虑兼容性,也就这样了

网友:
以太网接口电调,好像是作秀的多吧,沒多大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