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分析这个无刷直流电机反电动势波形分析

楼主(2011-06-28):
学习了很久的无刷直流电机,到现在才将电机勉强转清楚,但是还是有点问题。先上图

BLDC (原文件名:BLDC.jpg)

在程序中,我也是按照检测到过零事件之后,将下一个换向超前30°,现在得到了上图这个波形。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波形是否是换向超前了30°,这个波形中,下一次的换向是超前了还是滞后了呢?超前了大概多少度滞后了大概多少度?期待万能的坛子里面有高手能给我个答案,讨论讨论也行。
谢谢先

网友:
这个波形看起来很规矩如果电机转动的时候很平滑没有太多的震动的话,那么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波形看起来很规矩如果电机转动的时候很平滑没有太多的震动的话,那么没有问题。
谢谢tiancaigao7 天才杨威利的关注

我的电机在这个较高高的占空比(>50%)PWM下,电机的转动时很平滑的,基本没有震动(从其反电动势波形看出来的,而且手拿的时候基本感觉不到震动或者卡转现象),但是在低速PWM(<30%)下,其波形没有这么好的,晚上我把低速运行时候的波形贴上来,不过昨天晚上调试的时候,有一相的PMOS被不小心弄挂掉了,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找个代替的,找到了我就及时上图。

网友:
楼主的头像貌似是电子设计的头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头像貌似是电子设计的头像!

呵呵,够仔细,不是貌似,就是那个

网友(2016-04-11):
楼主你研究blheli开源的8051f的汇编程序怎么样了?我也打算研究blheli8051f310的汇编,因为汇编没有学好,打算从8051f的汇编开始,不知lz有什么推荐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