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面的串口

楼主(2011-06-28):
我使用串口的时候,把virtual terminal显示串口关了,请问怎么在打开?
(图片怎么插不上来???)

楼主:
就是这个,被我叉掉了,想再看一下 (原文件名:virtualterminal.gi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怎么办呢?

网友:
1.打开仿真  2.用鼠标右键点你要看的器件  3.出现菜单后单击最下面的那项OK;  所有显示都如此操作,如示波器,I2C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