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分辨率设置问题?

楼主(2011-06-28):
我想咨询下0x17,0x18,0x19,0x1a,0x03,0x32设置分辨率的问题,我看到有个程序中是这么写的:
OV7670_Config_Window(176,16,320,240);
其中176是起始行地址,16是起始列地址。320*240是分辨率。
但是我看了OV7670中默认寄存器设置场地址的结束是0x7A,如果一计算有984了,不是超过480了么,OV7670的最大分辨率不应该是640*480吗?
有的程序设置:

寄存器  值
0x17    0x16
0x18    0x04
0x19    0x02
0x1A    0x7B
0x03    0x06
0x32    0x80
这个又是怎么设置的分辨率,项目急,没有做过摄像驱动,望各位大哥给点建议啊!!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的啊?难道问题太简单或者是我理解错误?

楼主:
怎么会没人回答的呢?我想设置为320*240分辨率怎么设置啊?从0x17,0x18,0x19,0x1a,0x03,0x32寄存器中设置的话怎么设置呢?
寄存器  值
0x17    0x16
0x18    0x04
0x19    0x02
0x1A    0x7B
0x03    0x06
0x32    0x80
这样的设置为320*240?我计算了一下16进制的值根本不是320*240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怎么没有高手过来解答的????急死人了都!!!!!!!!

网友(2011-09-14):
顶起,我也困惑于这个问题,望高手指点!

网友:
顶起!希望懂的人能够指点迷津!

网友(2011-11-07):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点有三个像素,所以分辨率 的横向是要 除3的。

网友:
请问一下,怎么能检测ov7670寄存器修改后的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实际传输数据时,一个点是几个字节啊?

网友(2012-02-19):
总是这样的图片 (原文件名:RGB.png)

我的OV7670+FIFO  结果总是这样 我的那几个寄存器也是这样配置的   但是我想要的是160X120的  这样分辨率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真心求大神

网友(2012-06-14):
问了很多人了,没一个能回答上的

网友(2012-08-03):
带高手解答困惑啊?怎么改小分辨率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配置160*120

网友:
我也想要知道啊

网友(2013-03-13):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想请教楼主

网友(2013-08-0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400-1-1.html

网友(2014-01-17):
楼主你搞懂了吗,付费求解释

网友:
那个连接我看了,还是不懂,很多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