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减法运算

楼主(2011-06-28):
module Sub(x,y,result);
input[4:0] x;
input[3:0] y;
output result;
reg[4:0] rst;
reg result;
always@(x or y)
begin
        rst=x-y;
        result=rst[4];
end
endmodule
我在某本书上看到这样的位宽不同的两个数相减的程序,运行过后,rst也就是相减后结果的最高位与x和y的大小有关系,如果x>y,最高位=0,如果x<y,最高位=1,貌似是借位?但是如果两个数的位宽都一样,就不是这样的情况?大侠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LZ先了解下补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