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ypedef struct定义的结构体怎么使用?

楼主(2011-06-28):
typedef struct os_stk_data
{
INT32U  OSFree;
INT32U  OSUsed;
} OS_STK_DATA;
这算是定义完了吗?我直接用会报错。那么想使用这个结构体中的元素的话,应该怎么办?

网友:
OS_STK_DATA   data1;

data1.OSFree = 0;

网友:
typedef就是给struct os_stk_data定义了一个别名,当然不能直接用了。

网友:
typedef struct os_stk_data
{
INT32U  OSFree;
INT32U  OSUsed;
} OS_STK_DATA;

定义了一个 os_stk_data   形式的结构体  并把这个结构体类型  定义为  OS_STK_DATA  类型

楼主:
在这个函数中:NT8U  OSTaskStkChk (INT8U prio, OS_STK_DATA *p_stk_data),
直接使用你说的办法定义的话会报错的。是不是定义成:
OS_STK_DATA   *data1;

楼主:
这样引用结构体元素?
if((*data1).OSUsed)
{
   number = (*data1).OSFree;
}
这么写倒是不报错,程序跑飞了!

网友:
if(p_stk_data->OSUsed){

}

楼主:
谢谢各位!
搞定了。跑飞是因为其它地方写错了。
这样引用结构体元素没问题!
if((*data1).OSUsed)
{
   number = (*data1).OSFree;
}

楼主:
又有新问题!
INT8U  OSTaskStkChk (INT8U prio, OS_STK_DATA *p_stk_data)
{
......
    if (p_stk_data == (OS_STK_DATA *)0)
{              /* Validate 'p_stk_data'                        */
        return (OS_ERR_PDATA_NULL);
}

......
}
if (p_stk_data == (OS_STK_DATA *)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有新问题!
int8u  ostaskstkchk (int8u prio, os_stk_data *p_stk_data)
{
......
    if (p_stk_data == (os_stk_data *)0)
{              /* validate 'p_stk_data'                        */
        return (os_err_pdata_null);
}
......
}
if (p_stk_data == (os_stk_data *)0)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判断指针是否为空,容错用的。

楼主:
那么,什么叫做指针为空呢?我定义了呀!

楼主:
搜到答案了。谢谢!

楼主:
typedef struct os_stk_data
{
INT32U  OSFree;
INT32U  OSUsed;
} OS_STK_DATA;

OS_STK_DATA   *data1;

这么定义难道不对吗?为什么指针指向是空的呢?
这样引用:
ostaskstkchk (5, data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指针赋值之后,指针指向才不是空的。指针没有定义的话,那指针本身就是空的。看书!

楼主:
可是我定义了这个指针了呀。
OS_STK_DATA   *data1;不就是定义了一个结构体指针了吗?data1不是指向结构体*datda1吗?

网友:
写代码都不用读书的吗?这可是最基本的语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写代码都不用读书的吗?这可是最基本的语法啊!

你指的是结构体部分还是指针部分?

网友:
指针回复【17楼】o11o  MAN UP
回复 网友B:
写代码都不用读书的吗?这可是最基本的语法啊!
你指的是结构体部分还是指针部分?

指针部分

你定义一个局部的int不赋值里面是什么,随机的东西
你定义一个指针不赋值,为了防止野指针,都是默认是空指针

网友:
说的 详细,这个的好好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
搞定了。跑飞是因为其它地方写错了。
这样引用结构体元素没问题!
if((*data1).osused)
{
   number = (*data1).osfree;
}

=====================================================================

不用这么麻烦强制转换来转换去,这样写:

if(data1->osused)
{
   number = data1->osfree;
}

网友(2014-04-21):
【教程】C/C++:[3]如何使用struct结构体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dad5075cf0662a123e36ef9.html

网友:
【学习教程】C/C++:[3]如何使用struct结构体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dad5075cf0662a123e36ef9.html

网友:
typedef 是取别名 其他的就和结构体定义一样使用了

网友:
OS_STK_DATA   *data1;
只是定义了指针,但内存还未分配,
要么在使用malloc在堆空间分配内存,
要么OS_STK_DATA   data1;编译时,会在栈空间分配内存
这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还在深入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