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立功485原理图中AB线对地电容的疑问。

楼主(2011-06-28):
SP485的AB脚分别对地接了0.1uF的电容,我试了下,在115200波特率下波形已变形,成三角波了,改成0.01uF以后就比较好了,但AB间波形还是不够陡,担心如果总线上串多了485波形变形更严重。
还有AB接的上拉下拉电阻,这个图给出的阻值是不是太大了?AB间接了12K,不是接120欧吗?

网友:
也许ZLG这个设计是针对9600的,485跑115200不能很远

楼主:
谢谢回复。
请教下,如果总线上设备较多,我是不是去掉这两个电容比较好?

网友:
不懂,等下在来看

楼主:
还有个问题,很多文档说距离远了,在总线的近端和远端要接匹配电阻,可能常用的是120欧阻抗匹配的双绞线,所以接120欧。
但有时接120这个阻值可能反倒会出现问题,接稍大些的阻值倒没问题,那么这时是否可以不考虑总线的阻抗匹配?

网友:
见着好多类485通信电路,一直也没见着一个确切的说法怎么处理好,一直用手册电路,还没有出过问题,不过都是距离不远(<1km,波特率<38400)

网友:
我只知道,esd保护器件,等效电容越小的,价格越贵。

他倒好,直接加了一个104上去。

网友:
加个30p之类的感觉就可以了吧

网友:
呵呵,不需要加电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必要加上电容的,还有,那个12k的电阻,我们用的时候那个电阻没有加上,正常使用;上拉和下拉电阻的大小和其带载能力有关系,看你这个总线上要带多少设备了。

网友:
关注下~~我的485看波形好像有下冲,不知道调节那个

网友:
电容和后面的电感组成滤波,针对特定应用的,通用电路里都不加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