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此PCB中的锯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1-06-28):
RT,直接上图

这是全图,这是一个电动车的充电器.红圈圈部分是不明白的地方

放大图

顶层.在电感中间干嘛要画锯齿呢?

望高手赐教...

网友:
标记一同学习

网友:
放电间隙。防雷的吧
我也经常看到过并联在共模扼流圈上

网友:
2楼正解,放电间隙

网友:
放电间隙

网友:
又学到一招,真没碰过,谢谢以上大侠热心解释。

网友:
学习了~布板真是有很多细节可以抠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楼上的,玩找茬啊?

左边的是单点接地的。右边是一般做法...这个板子是人家画的.要我话,我也没单点接地的习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玩找茬啊?
左边的是单点接地的。右边是一般做法...这个板子是人家画的.要我话,我也没单点接地的习惯

很多书里面说的单点接地,不知道实际效果是不是有那么明显。

网友:
头一次看到,学习了
前辈详细说明一下,这种做法适合用在什么电路中吗?谢谢

网友(2011-08-29):
放电间隙,大学物理上提过

网友:
真是长见识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玩找茬啊?
左边的是单点接地的。右边是一般做法...这个板子是人家画的.要我话,我也没单点接地的习惯
很多书里面说的单点接地,不知道实际效果是不是有那么明显。

你玩一下音频方面的就知道一点接地的好处。

网友:
这么老远的放电间隙?有点不像啊,等放电时早击穿了

网友C:
焊盘短接~省个共轭线圈~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玩找茬啊?
左边的是单点接地的。右边是一般做法...这个板子是人家画的.要我话,我也没单点接地的习惯

如果在音频电路中,你就会知道单点接地跟多点接地的区别了。效果明显。

网友:
额。。很多开关电源板中都有见到的。。。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2012-07-30):
说来说去,就是没理解到底能起啥作用,能防雷击?

网友E:
看楼主位的图。这电气间隙也太大了吧~~~我以前LAY过一块开关电源板。老大要求这间隙0.3MM.我在网上也没有查到相关的标准,有了解这间隙要求的长度的大侠没?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位的图。这电气间隙也太大了吧~~~我以前LAY过一块开关电源板。老大要求这间隙0.3MM.我在网上也没有查 ...

这个具体要看什么 电压。

蛀牙看脉动的 频率和 延续时间。

网友:
不懂...布板还挺高深啊。

网友:
我也觉得这间隙也太大了吧, 这要是能放电, 不被雷劈了

网友:
请教,放电间隙如何防雷?

网友F:
我菜鸟啊,说一个,一般空气电离需要300万V/m,就是说如果距离近点,场强会大点,另外尖端的场强会比平缓的要大,所以假设是1000V/0.3mm=300万V/m,以上计算出来的是平缓的场强,所以尖端放电的话会比1000V低,SO。。。。。

网友G:
小学初中玩矿石收音机时,特地买了个防止雷击的带放电间隙的安全铡刀开关,用于天线和地线之间的短路和间隙放电。
将近六十年前的事啦!

网友:
尖端放电,和避雷针一个原理

网友:
爪机无力 先mark

网友:
有学习了,,但还是很模糊 啊,,不懂啊,,还是努力学习啊

网友:
从头看到尾,还是不明白哦,。为什么要放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学初中玩矿石收音机时,特地买了个防止雷击的带放电间隙的安全铡刀开关,用于天线和地线之间的短路和间隙 ...

JQ_Lin您多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菜鸟啊,说一个,一般空气电离需要300万V/m,就是说如果距离近点,场强会大点,另外尖端的场强会比平缓的 ...

空气被电离,然后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焊盘短接~省个共轭线圈~

正解!如果是放电间隙不会挂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解!如果是放电间隙不会挂锡

短接焊盘用得着锯齿状的吗?你愿意花费这个功夫吗?
尖端放电,中学物理实验。

网友:
放电间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玩找茬啊?
左边的是单点接地的。右边是一般做法...这个板子是人家画 ...

想问一下有什么区别,跟EMC有关吗?

网友:
看着像是放电用的 但不知道放啥电

网友(2019-04-22):
引用 网友G:
小学初中玩矿石收音机时,特地买了个防止雷击的带放电间隙的安全铡刀开关,用于天线和地线之间的短路和间隙 ...

老前辈.......

网友:
尖端发电……了解一下

网友:
放电间隙?,这个是并在线圈的.如何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