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路虎开发板之UART例程,能向上位机发送字串,但无法接收,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6-28):
各位高手们,LPC1768路虎开发板之UART例程,能向上位机发送字符串,但不能接收来自上位机发送的数据,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到底想问什么呢?
把语言组织一下再发出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到底想问什么呢?
把语言组织一下再发出来吧。

???还不够清楚?

网友:
我想是不是你的中断里面有问题.上传个例程,你仔细看看你的中断和,UART初始化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是不是你的中断里面有问题.上传个例程,你仔细看看你的中断和,uart初始化程序

谢谢你
我的用的是查询的方式,就是不知道查询方式如何算单片机串口接收完毕了呢!?

网友(2011-10-25):
我的用的中断方式也乱码

网友: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串口接收中断如何正确设置我也在想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