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或SDRAM 引脚兼容吗?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1-06-28):
以前没有接触过外部存储器,没有去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准备玩FPGA  自己手上几个PCB板上有几个大容量的FLASH 4G  和SDRAM 。。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换上去用。。

焊接上没有问题。

楼主:
这么绝对?

网友:
一个是串口 一个是并口 怎么还 NOR应该可以

网友:
兼不兼容你看手册对照不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电源引脚定义就对不住,如果只是功能引脚到可以利用fpga的优势来解决,电源引脚就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