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 救命啊,一个ADI的数字电位器,折腾了我3天了。AD5292,附时序图,程序。大侠 帮分析分

楼主(2011-06-28):
void AD5491_Write_2(U8 cmd,U16 data) /*the 2nd AD5491*/
{
        U8 i,j;
        U16 data_w,cmd_w;
////          data<<=2;  /*AD5491 :the lowest  2 bit is NOT used */
        data_w=data&0x3ff;//low 10-bit  valaid 0011 1111 1111
        cmd_w=cmd&0x0f;//low 4-bit
        data_w|=(cmd_w<<10);

        AD5291_RESET_2=1; /*Tie RESET to VLOGIC if not used.*/
#if 1
        AD5291_SYNC_2=1;
        for(j=0;j<20;j++)
        {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
#endif
        AD5291_SYNC_2=0;
        AD5291_SCLK_2=1;
        for(j=0;j<20;j++)
        {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
        for(i=0;i<16;i++)
        {
                if(data_w&0x8000)
                        AD5291_DIN_2=1;
                else
                        AD5291_DIN_2=0;
                for(j=0;j<20;j++)
                {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
                AD5291_SCLK_2=0;
                for(j=0;j<20;j++)
                {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
                data_w<<=1; /*MSB first*/
                AD5291_SCLK_2=1;
#if 0
                if(i==15)
                        AD5291_SYNC_2=1;
#endif
                for(j=0;j<20;j++)
                {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__asm("nop");
                }
        }
        AD5291_SYNC_2=1;
////          AD5291_SCLK_2=1;

}

楼主:
没人用过吗? 怀疑 假IC..

网友(2013-03-31):
请问最后调试出来了吗?最近我也想用这个芯片,能否指点下我~~~谢谢啦!

网友:
真心求教~

网友(2013-06-10):
这玩意儿见得真心少。。。

网友A:
我用过 非线性 很严重

网友(2013-10-06):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 非线性 很严重

本来就是数字的电位器,跟线性肯定有区别。

网友(2014-12-19):
我也想用这个芯片 求教

网友B(2016-10-31):
最近也遇到这种奇怪问题用了你上一个帖子OK的程序也不行AD5491_Write_2(0x01,0x0200),竟然没反应。

网友C(2017-01-22):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遇到这种奇怪问题用了你上一个帖子OK的程序也不行AD5491_Write_2(0x01,0x0200),竟然没反应。 ...

调试成功了吗?我也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试成功了吗?我也没反应。

可以了OK

网友C:
程序可以参考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可以参考下吗?

这芯片需要初始化,你初始化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需要初始化,你初始化了吗?

初始化了。
void AD529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AD5291_RDY_1;
    AD5291_SYNC_1;
    AD5291_RESET_1;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始化了。
void AD5291_GPIO_Config(void)
{

我说的是芯片初始化,你看一下芯片芯片手册。只要一条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