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RZ的问题,sst25vf016b是什么类型的flash呢?是nor还是nand呢?

楼主(2011-06-28):
问个RZ的问题,sst25vf016b是什么类型的flash呢?是nor还是nand呢?谢谢!

网友:
都知道详细型号了,上网查一下不是很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知道详细型号了,上网查一下不是很快吗

我查过,可都是做广告的
芯片手册上我也没找到

是不是我找得不得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nor

兄台是从哪里得之的呢?

网友:
SPI FLASH应该都可以被称为NOR FLASH,与NAND接口差别比较明显。

网友:
手册说它是用了独家SuperFlash技术,而SuperFlash是何方神圣,SST网站有介绍:
http://www.sst.com/superflash/superflash_story/what_is_superflash/

里面第一句话说到:SuperFlash is an innovate, highly reliable and versatile type of NOR Flash memory invented by SST.

楼主:
回复 网友C:
spi flash应该都可以被称为nor flash,与nand接口差别比较明显。

回复 网友D:
手册说它是用了独家superflash技术,而superflash是何方神圣,sst网站有介绍:
里面第一句话说到:superflash is an innovate, highly reliable and versatile type of nor flash memory invented by sst.

哦,谢谢,受教了
请教一下,一般nand flash用的是什么接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spi flash应该都可以被称为nor flash,与nand接口差别比较明显。
回复 网友D:
手册说它是用了独家superflash技术,而superflash是何方神圣,sst网站有介绍:
里面第一句话说到:superflash is an innovate, highly reliable and versatile type of nor flash memory invented by sst.
哦,谢谢,受教了
请教一下,一般nand......

8/16 IO interface

专用的接口

网友(2013-05-07):
前面圣手出面教楼主怎么从官网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