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百兆以太网方案

楼主(2011-06-29):
想做一套百兆以太网数据传输方案,要求传输速率>5M bytes/s.主要向电脑主机传输数据,不需要组网。以前没有接触过,查了一下altera的以太网IP核,使用了niosII软核,使用1000M的PHy,速度y也只达到100Mbit/s,估计百兆的也只有20Mbit/s吧。
还没有查到xilinx的EDK方案的百兆以太网的实际测试速度,不知哪位仁兄测试过没有。请问有经验的高手,我如何实现一个低成本的能传输5M字节/s数据的以太网方案?(使用100M以太网)

网友:
你查一下dm9000a类似的以太网芯片吧,通过外部总线连接,应该可以达到。不过这个也看处理器的处理速度

网友:
我做的硬件TCP/IP可以做到90%的带宽,或许我能帮上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交流一下吗,说说你的方案?

网友:
找个ARM9吧,比如MX25啥的,肯定能到。我试过MX515能到94Mbps,而且CPU占用率只有15%左右。

网友(2013-11-20):
嗯,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网友:
主要看处理器和OS的速度吧,MAC也好PHY也好都是硬件,一般不会成为制约速度的因素。
cortex-M3的处理器软件处理5MB/s比较危险,
如果要低成本,可以研究下stm32+W5300的方案,用FSMC连内置tcp/ip协议处理的w5300试试。
要不然,这个数据吞吐量,至少上个ARM9的平台吧

网友:
我用ep2c8+w5300,速度最大达到91mbps,实际应用使用了50多,u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