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为什么我使用堆栈检验功能得到的结果不正确呢?

楼主(2011-06-29):
ucos,为什么我使用堆栈检验功能得到的结果不正确呢?

typedef struct os_stk_data
{
  INT32U  OSFree;
  INT32U  OSUsed;
} OS_STK_DATA;

OS_STK_DATA  SPACE_KBD;
OS_STK_DATA  *p_kbd;

p_kbd = &SPACE_KBD;
OSTaskStkChk(TASK_KBD_PRIO, p_kbd);

单步调试发现SPACE_KBD里面,OSUsed始终为0x2000;即使屏蔽掉该任务的其他内容只保留延时也是这样!
另外一个任务则总是0x1000.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因为它是检查 任务栈里面的使用的最大深度。它是以任务栈基地址为起点检测,检查到不为0,此时的计数值就是Free,用总的任务栈大小减去Free就是Use的,所以ucos的堆栈检查只是检查最大深度,不能检查动态的内存使用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它是检查 任务栈里面的使用的最大深度。它是以任务栈基地址为起点检测,检查到不为0,此时的计数值就是free,用总的任务栈大小减去free就是use的,所以ucos的堆栈检查只是检查最大深度,不能检查动态的内存使用情况

不是吧?看书上,它的检查应该是动态的。况且,即便只是检查最大深度这个数字也不对呀,我设置的堆栈是2048呀!

楼主: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呢?

楼主:
问题应该是这个检验函数只是检验到栈底了,没有检验到空余的空间。为什么呢?

楼主:
搞定,原来是建立任务时把栈底写成栈顶了!

网友:
你可以看先ucos源码中 关于这个函数的构成,其实现方式,就是由栈底一个个的判断值是否为0, 如果不为0则表示被占用“过”,注意此时是“被占用过”,因为当SP运行到此处时,对其地址读写了,那么此地址上的值一般不会为0,当你调度一个函数后,虽然PC回来了,SP也释放了,但是,地址上的数据被使用了一次之后不为0,并且也没有对其主动清零,那么你此时检查的栈使用情况只能是你任务运行到“此时”最大深度.

例如:1.你有一个任务 堆栈 1024bytes
      2.你在任务中调用函数 或者 一直运行到最大深度,使其SP被指到了1020的位置上,并使1020位置上的数据不为0
      4.执行完后SP恢复到某一地址 100
      3.此时利用ucos的堆栈检查,检查出此时1023-1021 为Free,其余为USE

#if OS_STK_GROWTH == 1
    while (*pchk++ == (OS_STK)0) {                    /* Compute the number of zero entries on the stk */
        free++;
    }

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