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求教dsp几个问题

楼主(2011-06-29):
大家好,我这一段时间接触dsp,以前也学过但是没怎么用过,这段时间要用dsp做一个控制电机的系统,敢问各位高手,现在控制电机的DSP都用哪个型号,2812么?另外希望大家给推荐一个开发板,质量和价格都说得过去的。最后关于给电机(小型电机吧220V的)做一个驱动电路,以前做过用H桥,大家给推荐一下有没有好的集成芯片。万分感谢

网友:
2812慢慢的要被取代了感觉, 另外,好像是有些变频器专用的相对偏门的控制器,看人家机器用过,不过不记得型号和半导体厂商了

如果要用TI的dsp,那建议去网站看看28x Piccolo? 系列DSP(如28035)及28x Delfino? 浮点系列DSP(如28335)
开发板可以去hellodsp看看 感觉还行,
关于集成芯片,如果是指给H桥控制信号的那个那
220V电机控制都用到dsp了, 就没必要啥集成芯片了,

如果是指H桥得驱动芯片,那
HCPL316, IR2110, TLP250, EXB841, 等等,(上面几乎每个型号都是一个公司, 你可以去他们网站挑其他型号)

如果是指集成H桥的驱动模块,那
就去找IPM吧,

网友:
一楼说的很全面

楼主:
非常感谢,多问一句,那被驱动的IGBT常用的都有哪些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