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仿真器 MSP430 Application UART 驱动怎么安装啊

楼主(2011-06-29):
求好心人帮我解决MSP430 Application UART 驱动怎么安装啊,我的系统是WINDOWS7.我将MSP430 LaunchPad仿真器连接后.其它的驱动都自动安装好了.就剩一个MSP430 Application UART不能安装.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官网下tusb3410的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不是下载这个swrc094f.zip啊.可我装上去还是不行.求您传一个给我.谢谢!

网友:
我记得是先装编译器,自动搜索安装的吧

楼主:
就这个MSP430 Application UART 不能安装。
其它的都自动安装上去了、、

楼主:
沉了,没有人回答.顶顶!

网友(2011-09-07):
回复 网友B:

你先装好IAR的编译器,建议最好是最近,最新的,装好后,然后把LaunchPad板子和PC通过USB线连起来,这时电脑会自动寻找安装,就OK了,我知道在XP下是这样的,不知道WIN7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