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s128死机

楼主(2011-06-29):
飞思卡尔智能车总是出现死机的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呀?给电机舵机都加了104的电容了,还是没有用!急求解

网友(2011-07-30):
不知你说的死机是什么一个情况?能说具体点吗?我之前遇到过单片机被锁了情况,我查了些资料解决了,你要可以给你哦!

楼主(2011-09-01):
回复 网友A:

谢谢热心的你,尽管现在不用了。
原因没找到,似乎是一个电阻的原因,但又觉得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