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31只能读取TypeA卡。不能读取TypeB卡。。。同时蜂鸣器鸣叫声音改变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1-06-29):
生产的一种可以读取TypeA和TypeB的读卡器。电源使用2576.读卡RC531  51单片机。有源蜂鸣器。
现在生产了一批,有一大半不合格。
1. 焊接完成后不能读取TypeB卡,拷机72h后又一部分不读卡。
2. 一些读卡的,灌胶(热)后,也不读卡了,排除过热的可能,用热风枪吹好的板子做实验,发现吹过的板子依然读卡。
3. 还有一部分读卡器天线如果离蜂鸣器太近(在蜂鸣器背面,没有堵住口),蜂鸣器的发生频率增高好几倍,声音变得特别小。将天线拿远后可改善。

解决方案:
1.参看Rc531的技术文档后,发现连接天线的低通滤波电路C0的值为136pF。现在用过的150pF。经更换后,可以读卡了。可是读卡距离变得很近(两种卡都很近),大约2cm。不知何故
2. 后来怀疑是否是电源芯片2576的大电感造成的干扰,直接将5V的电源引入板子,不使用电源芯片。发现读卡正常了。蜂鸣器也好了。

请问大家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设计读卡器时,电源部分都注意过哪些。谢谢

网友:
尽可能不要使用开关电源,用线性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工业用的 你用线性电源会把热熔胶都化掉了。我想他用2576就是要用到宽电压输入.

你这种问题要把板子的layout拿出来看一下。我觉得电源不是问题。我用LM2596都没有问题。比你的2576频率还要高。另外你的蜂鸣器位置注意一下。因为天线是近场耦合,你的蜂鸣器和天线耦合

网友:
我就是用的2596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没有任何图片资料,你叫人如何帮你???

网友:
1.天线存在盲区,电容不匹配
2.电源设计时单片机尽量远离电源芯片

网友(2011-10-27):
接收滤波电容的问题,数据手册给出的典型应用电路的参数只是可以用,不是最佳。

网友(2012-10-18):
读卡头的灵敏度和电源纹波有很大的关系,超过了200mV 就很容易失灵  最严厉的条件就是做低温的时候 产品好不好 做低温刷卡就能看的出来

网友B:
有没有深圳地区有经验的读卡器开发人员,寻合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深圳地区有经验的读卡器开发人员,寻合作!

浙江的,做了几款全协议读卡器了